[电源] 到手两个19v三星显示器电源,棒子的高端货

楼主(2020-08-20):
    电源到手的时候已经拆了,估计是因为剪线的原因。因为一般的电源就算是大厂货,在功率低于90W的时候也很少用主动PFC,那天看到这个标称78W 19v 4.19A居然是主动PFC电路,试着买了2个连运费一起28元。原本卖家说没有外壳,今天收到后居然还有带外壳,虽然已经不完整了。仔细检查后发现没有任何进水或者维修痕迹,完善的EMI电路,主动PFC电路工作电压接近400v,两个的输出的电压一个19.04v ,一个19.05V,输出电流虽然标称4.19A但是测试可以达到6.8A,超过6.8A就保护了。

经坛友提醒,今天仔细查看了整流部分的控制IC型号为TEA1995,确认此电源为同步整流模式!背部其余两个贴片IC中,8脚是A19162,16脚的是A19161,可以确定为LLC电路!

这个是到手后的不完整外壳,我自己接了一条DC5.5口的输出线

外壳的焊接位置在侧面,原来的输入输出口也是这边,左侧位置有点空的是2脚的8字输入接口,已经被我拆除

整体外观,左下角有个横卧的电容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原电路是电感过后连接输出线就没有电容了

输出的低压端,板子丝印是标识为COLD冷端,仔细观察变压器的输出是4条线,一般不是2条线吗?原来这个变压的输出是用2个输出绕组串联,配合两个整流管作全波整流以增加电流,同时可以降低温度,难怪那么大电流居然只用那么一点点散热片

输入高压部分,小一号的黄色变压器是主动PFC变压器,经过这部分电路后,后面电路的工作电压被升高到接近400V,以进一步提高电路工作效率(提高输出功率有两种方法:一是加大高压侧电流;二是升高高压侧电压),如果没有主动PFC电路在高压侧的电压只有220*1.4~308V上下,所以主动PFC电源的滤波电容耐压一般都是用到400v以上甚至更高。这个电源的主滤波电容原本是500v82uf的,但是其中一个的顶部防爆口居然穿孔了,但是看外观丝毫没有鼓涨或者漏液,拆下来电桥测量容量以及损耗都正常,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更换了全新的红宝石450V 150UF ,体积刚好一样

下面的两个电容就是原配的,通过原电路焊点以及固定的胶可以看出来没有被更换过,估计只是批次问题,

这个蓝色的顶部防爆口,估计是电容生产的时候工艺问题导致铝壳都穿孔了,不过正常工作也没有鼓胀没有漏液,电桥测试参数也正常

输入保险用的BUSS品牌,

更换全新的450v 150uf 红宝石,体积跟原来的刚好一样

PCB左上角黑色贴片8脚IC型号为TEA1995同步整流控制芯片

PCB标识高压端为HOT,低压端为COLD

最后一个图是网上找的完整外观图

网友:
做工很好啊,东阳代工的

网友A:
东洋代工(三星御用的代工厂之一)。主电容居然有用红宝石的(一般都是用韩货)。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源很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洋代工(三星御用的代工厂之一)。主电容居然有用红宝石的(一般都是用韩货)。 ...

原装确实是韩国电容,被我换了,原因看内容

网友:
做过挺好的电源。。

网友:
这种三星电源真心不错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电源

网友:
链接还有么

网友:
好像是75瓦要求pf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洋代工(三星御用的代工厂之一)。主电容居然有用红宝石的(一般都是用韩货)。 ...

韩货,他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装确实是韩国电容,被我换了,原因看内容

你画了那个图,又看了下,电源不简单,llc的!请把芯片都贴出来看下,输出像同步整流

网友C:
其实原装三莹电容是和黑金刚合资的和红宝石是一个档次非常耐用的,棒子的5V1A十多年前的充电头子了现在还在服役中看,里面就是三莹电容质量可见一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了那个图,又看了下,电源不简单,llc的!请把芯片都贴出来看下,输出像同步整流 ...

板子背面涂有透明的胶,而且是双面板,走线不好跟,回头我看看芯片整流管以及下面那个贴片8脚ic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了那个图,又看了下,电源不简单,llc的!请把芯片都贴出来看下,输出像同步整流 ...

其实开始我看到整流管背面那个贴片ic也想到会不会是同步整流,嫌麻烦就没深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原装三莹电容是和黑金刚合资的和红宝石是一个档次非常耐用的,棒子的5V1A十多年前的充电头子了现在还在 ...

三莹还行,三和就很一般了。另外根据经验来看同等级的电解电容,红宝石的鼓包几率要比黑金刚(贵弥功)和三莹的低。

网友D:
你莫走~
求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了那个图,又看了下,电源不简单,llc的!请把芯片都贴出来看下,输出像同步整流 ...

今天查看了整流部分,线路不好抄,不过那个贴片的8脚IC型号为TEA1995,是同步整流控制器,确实为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莫走~
求链接!谢谢!

马家鱼塘搜:三星原装拆机板,19V4.19A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查看了整流部分,线路不好抄,不过那个贴片的8脚IC型号为TEA1995,是同步整流控制器,确实为同步整流 ...

别2个呢,初级的,一个8脚确定是pfc,别一个看下型号,确定是不llc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