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保 转动 摇表(绝缘电阻表)速度是每分钟120转呢?

楼主(2020-08-20):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摇表(绝缘电阻表)使用说明  上写有  “转动摇手柄,使速度逐渐增至每分钟120转左右”
这个如何保证自己转动手柄的速度是每分钟120转呢?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摇表(绝缘电阻表)使用说明

顺时针方向转动摇手柄,使速度逐渐增至每分钟120转左右。 在调速器发生滑动后,即可读到稳定的电阻读数。

网友:
在调速器发生滑动后,即可读到稳定的电阻读数

网友:
    保持每秒2圈

网友:
直接摇就行了  我不接受使用说明  哈哈

网友:
里面有离合,快了会自己打滑的

网友:
转速超过120转以后会自动稳定,所以只要摇够快就行,不用担心过快。

网友(2020-10-10):
直接摇就是了,速度快了内部的机械会自己断开从而达到相对的稳定速度。你转摇把时应该可能感觉到,速度快了会有打滑的感觉。不用担心摇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