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inipa ET-2600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0-08-20):
哪位坛友有这个表,我找了好久,没有见到拆解,是不是和福禄克用的一样的福晶得硬芯,怎么样!

网友:
这牌子的,好像是ut的旗下?
表是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后这个et2600看着很不错
就是看着不像优利得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这个et2600看着很不错
就是看着不像优利得的设计

估计是没被优利德收购前的设计。

网友:
我有米尼帕没有ET-2600 ,最后一张图的表不错

网友(2021-08-21):
已改,内部可放两个18650,电压3.6-4.2V。IC2为LDO稳压IC,不要改就能用。胜利VC97也可这样改。

网友:
螺丝位置,其它是固定转盘和液晶屏的,不要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