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有对摩托车磁电机稳压有研究的兄弟吗?

楼主(2020-08-20):
堵车堵得不想开了,有一天问了蜀黍,虽然还在禁摩,但一般正规军的摩托车蜀黍也懒得管,所以败了一台二手的马大哈飞致150.问题就从折腾这台车开始。

摩托车的发电机是磁电机,在怠速和高速的情况下,磁电机的输出电压是成比例升高的,假设怠速1500转是12伏,那么干到7500转输出电压就有60伏,问题来了,什么样的稳压模块能保持在12-60伏的输入情况下输出电压不变呢?

摩托迷网上多数人答非所问,或者搞不清楚。所以还得在本坛提问请教,谢谢先。采用电车的电压转换器能替代吗?

网友:
开关式的DC-DC模块应该可以,会自动稳压。

网友:
个人觉得飞轮磁电机输出虽高但是电流小,等于恒流源,电池接上电压就下来了,还有调压器,但是灌胶了,以前铲开没有研究过,反正不是限流就是分流。

网友:
车上有个调压器,换了试试。电流大,电车的不行。

网友:
摩托车的整流稳压器一般分为短路式和开关式,磁电机一般分为单相和三相,短路式整流稳压器有全波和半波之分,现在的主流一般是单相或三相全波短路式整流稳压器。高端车一般是三相全波短路式整流稳压器,怠速可以满足基本用电量,2000转以上可以满足全负荷用电量。

网友:
你有量过最高速下的电压吗?

网友:
你出于什么目的去改这个!说出目的,我给你出方案

网友A:
你有什么要求,进行改动?

楼主:
我也是刚接触磁电机,我其实并不清楚其稳压的原理,至于说把磁电机短路的办法,我想可能会烧掉线圈的,其实磁电机和航模电机一个样子,我手头还有一只,试过把电摩电机输出短路,根本就转不动了,所谓的电子刹车原理。
看过一个电路,采用6个整流管组成三相全桥,在下面的三个二极管上反向并了可控硅,到电压了可控硅导通,三相全桥变半桥。

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DC-DC模块,输入要求在U-5U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保持不变(可微调13.5-14.5伏左右),功率在200瓦左右即可。

网友:
电瓶车降压dc的模块估计合适,见过有400w的带音响炸街用的。最高70多输入应该问题不大,至于最低输入,需要测试和改进估计,毕竟范围有点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什么要求,进行改动?

想搞个宽输入范围的DC模块,输出还要能稳压和微调,老兄有什么建议?

网友:
DC_DC,不过电流要够大,余量要大,工作条件恶劣容易烧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搞个宽输入范围的DC模块,输出还要能稳压和微调,老兄有什么建议?

这个电压变化相对有点宽啊!怠速20~30,7000转150有的!有人做成品的价格不便宜,我改的开关振铃有点大。别一个办法,用6线三相的,检测线串稳压管升高短路电压,然后用电动车的60降12的dcdc!,或都你用这个dcdc改高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变化相对有点宽啊!怠速20~30,7000转150有的!有人做成品的价格不便宜,我改的开关振铃有点大 ...

对,就是输入电压的幅度太大了,你用的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其实对开关电源还是个二把刀。小改还行,设计就歇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输入电压的幅度太大了,你用的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其实对开关电源还是个二把刀。小改还行 ...

明伟220电源,3842驱动的,改的,发热大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输入电压的幅度太大了,你用的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其实对开关电源还是个二把刀。小改还行 ...

短路稳压器输出48v然后可降压,这个好办点!我当时做的目的是增加输出电流,因为这电源,类似恒流,电流10a电压很高,然后测试100v可带3安,12v才10a,压炸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稳压器输出48v然后可降压,这个好办点!我当时做的目的是增加输出电流,因为这电源,类似恒流,电流1 ...

这个3842的电源我手头还有几只,是220伏变5伏的开关,我买来是打算做平衡充的。但是它的稳压原理我搞不定。保护很完善,输出电压高了低了都保护。我记得之前我还发过帖子求助。

楼主:
对了,采用的是双管正激的电路。

网友:
X宝三信开关式整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3842的电源我手头还有几只,是220伏变5伏的开关,我买来是打算做平衡充的。但是它的稳压原理我搞不定 ...

老站吗?改的话变动很大,电源结构,特性变了,主要振铃后管子发热!平衡充用明传5v7a的个不错,rc电路无芯片的!没加限流,充大电池正好!

这种6线的可调高输出!
还有有款ibm电源可以改着玩的,低压可以输出。现在2以摩托车都没改这个,6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