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JOC pt110微投影拆解

楼主(2020-08-20):
如题,前段时间某宝上闲逛,看到这么一款清库存的投影机,将近10年前的产物,不过很小,重量和手机差不多,体积也是,很便宜,看有人买了就跟风入手了一个,到手感觉还可以,效果超出预期,下面上图,欢迎大家围观

外观

投影效果图

打开上盖

内部映入眼帘,采用了三星闪存,自带存储2GB

主控芯片没百度出来,太老了

采用了lcos方案,HX7027ATGFA 奇景 0.44" LCOS屏 640×480 16.7M 无背光 TTL接口

散热风扇,很小巧

拆解光路,采用了手电筒的cree灯珠,灯杯有两个透镜放大,剩下的就是玻璃镜片啥的了,还贴了一层膜,不知道干啥的,撕破了没拍照,电池采用了可拆卸设计,在当时是主流,没想到现在电池还能用,电池质量是真可以

比较匆忙,拆解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这LED是XR-E封装,换XM-L同电流下,亮度提高一倍还能

网友:
投100寸试试看效果如何?

网友:
那散热铜片不错

网友:
你说的膜应该是隔热的,防止led高温把屏幕烤挂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放链接看看

网友:
一个多少钱,能正常使用的吗

网友B:
XRE的灯珠很眼熟,可以试试换成XML灯珠亮度好很多,光效比XRE好。

网友:
撕了膜后还能用吗,不会是偏振用的吧

网友:
某宝搜索型号,只找到电池。。。
楼主还有链接吗?想入一个玩玩。。。

网友:
9年前在公司上班时候,公司一位副总拿来一个现在市面机顶盒大小的投影仪,问我怎么投影笔记本上的内容,我一看就只有一个电源线接口和一个miniUSB接口,就和他说这个接不了笔记本,他和另外两位老总说年轻人应该好好学习学习新东西,他比我大2岁 后来通电一试,靠就是一个投影功能的MP4  MP4 MP4...... 就在当天下午一堆女同事在听讲座的时候把很大一瓶 精油 倒在笔记本上,拆开后里面铜遇到精油都变黑色了,公司不要了,我拿回家拆开擦干净,吹了2天,笔记本一直到现在都还能开机

网友C:
找到了,卖家说定在开机画面,一共有5个,49一个

网友C:
久了掉固件了,需要重新刷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卖家说定在开机画面,一共有5个,49一个

上个链接啊,老哥

网友:
请问楼主。按遥控器没有反应,定在开机画面。如何处理问题?那里有固件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久了掉固件了,需要重新刷固件,

请问楼主。按遥控器没有反应,定在开机画面。如何处理问题?那里有固件下载?。

楼主(2022-09-22):
引用 网友A:
这LED是XR-E封装,换XM-L同电流下,亮度提高一倍还能

老哥厉害,我换了xml封装的t6灯珠,确实亮度提升了,颜色也更明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RE的灯珠很眼熟,可以试试换成XML灯珠亮度好很多,光效比XRE好。

老哥厉害,闲来无事我给它换了xml封装的t6灯珠,确实亮度提升了,颜色也更明亮了

网友(2024-03-06):
定期清理散热,还是能用不久的,镜片容易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