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没有懂镁光B27A的

楼主(2020-08-20):
从BX500上拆下来,BX500上面不能量产,
搬到2259XT上面,不能量产,提示连接FLASH测试,
然后搬到58XT的主控板,58XT的主控板更换59XT主控,量产正常
镁光官方说B27A是TLC,我感觉这玩意就是QLC,用正常的59XT主控板1.2V的不能量产,58XT的1.8V主控板更换59XT主控就能正常量产
有些人喜欢抬杠,我说这B27A就是QLC,官方就是说出来骗人的,
为什么这个QLC需要1.8V电压,是不是工艺落后的问题,
反正B27和N18一个熊样,垃圾中的垃圾,而且量产只能120G 240 480G的量产,250G 500的容量是不行的,

网友A:
是TLC还是QLC给个确实的证据就行,“感觉”什么的无意义。镁光的资料搞不到,搞个大S的简单说明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TLC还是QLC给个确实的证据就行,“感觉”什么的无意义。镁光的资料搞不到,搞个大S的简单说明看看吧。
...

来,B27的资料

一个块80MB,

网友A:
看了说明书,发现
3. NV-DDR3 functionality is only available with1.2V VCCQ.  Read/write throughput per pin: 800 MT/s
4. NV-DDR2 and Asynchronous functionality isonly available with 1.8V VCCQ. Read/write throughput per pin: 533 MT/s
VCCQ=1.2V开不了卡估计就是这个问题。现行部分流出的2259xt开卡软件达不到NV-DDR3要求,或者需要专用版本开卡。

用QLC充TLC只能是开开玩笑。

网友B:
多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说明书,发现
3. NV-DDR3 functionality is only available with1.2V VCCQ.  Read/write throughput p ...

感谢呀,这个真是谢谢了,总算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来一点?

MICRON的资料网上一大把

网友C(2025-07-12):
引用 网友A:
看了说明书,发现
3. NV-DDR3 functionality is only available with1.2V VCCQ.  Read/write throughput p ...

那请问是真的很垃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是真的很垃圾吗

B27可以开直写,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