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大神帮忙 舞台的烟机 那位大神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0-08-20):
今天拆了台舞台的烟机,那位大神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75176吗?类似于MAX485的RS485驱动芯片吗?猜的

网友:
看了下输出端子,是DMX输出的,应该是类型MAX485类的芯片。

网友:
通信芯片炸了,旁边的电阻,电容也有烧毁,估计那块新塘的单片机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