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瓶车充电适配器的风扇应该加在哪里?

楼主(2020-08-20):
去年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充电器,但是厂家为了省成本减配了,把里面的风扇减掉了。虽然在使用中也还算正常没出什么问题,但是比较热特别是夏天,所以我总是不放心。
正巧身边有个当年CPU的12V的风扇,所以想把它加上去。
由于我不懂这个风扇应该加在哪个位置,所以想请教一下坛里的大侠。
麻烦知道的告诉我一声。谢谢!

看下面的图!

网友A:
这个不加应该也没事的,电流比较小发热可能不是很大。如果要加的话那个画方框的位置可能就是给风扇插座留的,然后估计还要补齐一些元件比如三极管和电阻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加应该也没事的,电流比较小发热可能不是很大。如果要加的话那个画方框的位置可能就是给风扇插座留的 ...

这么麻烦啊!谢谢了!

网友B:
三极管为NPN型的,比如8050之类。电阻要看这辅助电源的电压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为NPN型的,比如8050之类。电阻要看这辅助电源的电压确定。

谢谢!有空了我找一找需要配什么三极管和电阻。

网友:
不用加,这个充电器就是这种设计,发热量小,不会热坏的。

网友:
真的想加,还不如找一个12V小电源,绑在壳子上,做个外置电源。

网友:
看里面的空间,放一个12V小电源主板,应该能放下,高温胶粘死,风扇装上,OK,完工。

网友:
壳子上有地方才行,嬉皮而的4812的不带饭(FAN)也正常,一般会设计个热敏,热了放假

网友:
想省事就接在12V电源上记着加个电阻限一下流  只要上电就转

网友:
实在要加又不知加哪儿,就充完后测一下哪里最热,没有测温枪就用手大概摸摸,然后外壳合适位置开个孔,外挂个路由器电源9V或者12V的,用电脑散热风扇DIY起来非常容易

网友:
大伙说得没错

网友:
不加风扇也可以了,发热不大才不弄风扇了,加了反而不好灰尘太多了

网友:
发两个图给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C:
这充电器做工还行,该有的都有(特别是输入端的 共模电感,X电容,保险丝,ntc,压敏这5个元件一般的充电器都省掉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省了风扇?
           见过非常多的充电器,虽然各种省料,但都有风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充电器做工还行,该有的都有(特别是输入端的 共模电感,X电容,保险丝,ntc,压敏这5个元件一般的充电器 ...

配件优良,发热元件散热片厚实,最主要的是设计电流小,这种不带风扇的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充电器做工还行,该有的都有(特别是输入端的 共模电感,X电容,保险丝,ntc,压敏这5个元件一般的充电器 ...

补充一句,有的次级整流用的肖特基,压降很小,整机功耗和发热都下来了。

网友:
南京西普尔。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我考虑了一下,夏天热,充电的时候,我就在外面再插上小功率的电风扇好了。
至于冬天气温低,应该关系不大。
主要是看了上面各位的方案,觉得去折腾这个东西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