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amond Rio800 MP3闪存升级至768MB

楼主(2020-08-21):
武汉友人的Rio800,感叹听感神器,可惜容量只有32MB,尝试自行动手升级失败后寄来.
最后发现是买错NandFlash,此机只支持初代1CE SLC(堆叠架构).

主板背面,U2是容量为4MB的NorFlash,用于保存固件.

主板_闪存扩展板(下).

主板_闪存扩展板(上).

背夹_电池升压、闪存扩展、线控.

================================
支持的128MB容量的NandFlash型号有:K9K1G08U0M、HY27UA081G1M、TC58DVG04B1FT00.
或许还有其它更大容量的初代堆叠架构1CE SLC闪存,并且更大容量,但我没找到,希望不大.
================================
闪存的贴装方法:
主机:单贴U8;双贴U8、U9或U8、U10;四贴U8、U9、U10、U11.
背夹:双贴U5、U6,须补齐旁边2个330排阻(33Ω,可用22Ω或短接).
================================
Caution:
升级闪存后如识别不到完整容量,需要格式化;建议升级后更新一次固件.

================================

暂时只升级到主机128MB*4+背夹128MB*2,可能是全世界仅有的一台吧,毕竟Rio800发布距今有将近20年.
此前据说要改版的r1.60固件才能支持到640MB,而r1.56固件只支持到384MB或512MB,看来是误传,只需要格式化就好.

最早知道这机器还是因为电影《Terminal.Error.2002》(有名“电脑终结者”/“终极病毒”):

布拉德是一家实力雄厚的软件公司的老板,整个城市都使用他公司的计算机系统。由于工作极其繁忙,布拉德无暇顾及家庭,冷落了妻子艾丽丝和儿子迪伦。心术不正的埃利奥特,是布拉德以前的合作伙伴,当年由于品质败坏而被布拉德解雇,至今仍怀恨在心。埃利奥特主动去结识迪伦,并逐步取得了这个单纯男孩的信任。他将计算机病毒储存到迪伦的音乐播放器中。被蒙在鼓里的迪伦,误将此文件转存到父亲公司的计算机终端。病毒以惊人的速度扩散。更可怕的是,这个病毒程序竟然拥有思维能力,连埃利奥特这个设计者都无法控制,埃利奥特最后自食其果。危急时刻,布拉德终于找出了事发原因。迪伦深深痛悔自己被坏人利用,父子俩立即行动,凭借智慧、勇气,通力合作,最终成功消灭了这个可怕的病毒,阻止了灾难的发生。意识到自己过去对家庭不够负责,布拉德向妻子和儿子保证,今后会尽可能多地陪伴家人。这场劫难过后,布拉德一家的感情更加紧密了。

固件下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6130

网友A:
早期的很多mp3,都是神器
但是都死于容量小,或者各种小问题
比如,魅族m3,飞利浦芯片的,难道就不能把飞利浦芯片拆下来,重新弄个电路,然后就靠这芯片么

当然,以上纯属yy,哈哈

网友:
哥们你可是这个容量的第一人啊 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很多mp3,都是神器
但是都死于容量小,或者各种小问题
比如,魅族m3,飞利浦芯片的,难道就不能把飞 ...

维芯论已经被证实不可取 这个机子不是飞芯 可是听感甩艾利和ifp或者魅族m3几条街

网友:
厉害了,老机器新活力

网友:
10年前这款播放器是升级的热门机型。

楼主:
哈,后来证明,只是识别到这么多容量,传输音乐到主机,超过256MB会Error.
需要改固件来支持,应该是限制了容量的最大值.

网友:
帝盟rio800 一代经典机型啊。

网友B:
感谢作者分享啊~手上有 RIO 800,之前也买了闪存自己焊上后怎么都不识别,以后焊接有问题,就一直放着没再动过。这机器的听感非常好,基本就是听一耳朵就再也忘不了那种。还有一个 800 的主板只要按按键就死机重启,据说音频 IC 的问题。早前在 imp3 玩这个的还很多,但那里的人基本都不会分享关于电子技术的细节(因为这些人很多自己是商家),那个玩机的年代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听过了太多的机器,最后留下最喜欢的还是帝盟和美播。768M 是可以实现的,我手上有 768M 的机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另外这机器传歌不能把一首歌分为两段传(一半放主机,一半放扩展板这样),听的时候会报错。

网友:
這個形狀真奇怪,像塊土豆?

网友:
帝盟太可惜了,曾经把创新按在地上摩擦的

网友C:
有些东西吧随着潮流的转变就停产了,就像现在的手机,都是全面屏的天下,屏幕比例做的细细长长的,导致看1080的视频都不能全屏两边留出大黑边,字体也显得小,还流行起取消耳机接口。个人非常喜欢以前的那种标准1080p的大屏手机,看起来非常爽,以前的实体home键也是流连忘返。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样式的停产了,不流行这个了,只有买二手手机了,二手又买不到电量靠谱的电池,续航不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后来证明,只是识别到这么多容量,传输音乐到主机,超过256MB会Error.
需要改固件来支持,应该是限制了 ...

所以最大暂时还是只能用前面的256M?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后来证明,只是识别到这么多容量,传输音乐到主机,超过256MB会Error.
需要改固件来支持,应该是限制了 ...

真是一个悲伤的消息

网友:
我也有个收藏着,这货传歌太麻烦了我每次传着穿着就挂了而且容量太小我大概只能放十几首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东西吧随着潮流的转变就停产了,就像现在的手机,都是全面屏的天下,屏幕比例做的细细长长的,导致看10 ...

取消3.5耳机接口的目的是为了卖无线耳机。
取消可更换电池变成内置,是为了薄型化,为了卖电池卖充电宝

网友D(2020-09-21):
引用 网友B:
感谢作者分享啊~手上有 RIO 800,之前也买了闪存自己焊上后怎么都不识别,以后焊接有问题,就一直放着没再 ...

你确定你的机子是768m 貌似现在最大640m 要刷rio900的1.63固件 或者魔改的1.60固件 还真没见过768m的

网友:
曾经拥有过一款帝盟的机子,但这玩意儿究终是被淘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你的机子是768m 貌似现在最大640m 要刷rio900的1.63固件 或者魔改的1.60固件 还真没见过768m的 ...

好吧~还真是记错了,开机看了一下是256+256 的,固件是 1.56。但我记得印象中在 imp3 的确看到过 768m 的机器,关站之后那些改机的帖子都已经丢失了。不知道哪里有下载改版的固件,否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还真是记错了,开机看了一下是256+256 的,固件是 1.56。但我记得印象中在 imp3 的确看到过 768m 的 ...

我只有rio900的1.63固件 但是没有改版的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