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工DIY支持一键极亮的多功能袖珍USB照明灯

楼主(2020-08-21):
USB照明灯采用LED光源,高亮度,低功耗,小巧便携,只要是有USB接口的地方都能提供临时照明功能,无论作为床头灯,走夜路,还是停电,小小的USB照明灯都会派上大用场。

帖子开头,首先展示一下我在2014年DIY的USB灯:

这个USB灯很简单,只有一个LED&一颗限流电阻,做在一个报废的USB头子上,用透明塑料死死封住的,当年我也不懂电子技术,做成这样也算不错了。

点亮效果如图:

毫无疑问,色温很高,只能在厕所用用了,毕竟在当年,条件艰苦,DIY物料缺乏,我手边找到的LED就是这种的。
这个USB灯,当年也算是主流配置,然而,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这颗小灯过时了,需要重新D一个多功能USB灯,既可以作为照明,又可以作为夜灯,还要加入光控功能,白天能自动熄灭,夜间能自动点亮。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帖子。

首先,找来一个USB插芯,触点是镀金的,用料还算可以:

焊上2条线,作为测试用,后期会修掉插芯多余部分,重新焊线:

找来一块SONY软盘上的铁片,弹性韧性都很好,适合DIY(实际上这是一种合金材料,磁铁不吸):

展平:

剪下一块:

加工:

根据USB接口的尺寸,手工弯折:

插头放进去比划,刚刚好:

插头刚好能卡住:

再次弯折,壳体成型,以包住USB插头为宜:

修剪去多余部分,留下较大的空间用于出光:

找来一块玻纤洞洞板:

比划尺寸:

剪下一小块洞洞板,用于安装控制电路,4*4大小就差不多:

废板上拆下一颗MOS管,型号为A1SHB,为P沟道MOS,适合小电流使用:

焊在板子合适位置:

焊上一颗电阻:

拆下一颗光敏电阻,并修脚 :

焊上光敏电阻以及与之并联的1M电阻,光控电路焊接完成:

串LED灯珠搭一下电路,简单测试一下功能:

光照充足时,灯珠不亮,电流0.1mA:

黑暗环境下,灯珠亮了一点(当小夜灯足够),电流10.5mA,看来光控电路是成功的:

改变栅极对地电阻可以调节光控的照度阈值(即低于该阈值亮,高于该阈值灭),这里建议使用70千欧电阻:

由于该灯有“一键极亮”功能,故需安装按钮开关,废mp3板子上拆了个按钮,焊在板子一角,并焊上两颗限流电阻(阻值4.7+4.7,由于亮度不足后期通过并电阻改成了5欧):

焊好后的主板与一毛硬币比划体积:

主板焊上三条引线,定义见图:

取出一颗论坛兑换的欧司朗LED灯珠,粘在板子下方,并焊上灯珠负极引线:

背面看看:

焊上USB插头(插头经过修剪去掉了多余部分,方便装进狭小的空间内):

焊上一颗PCR606J晶闸管,晶闸管提供“一键极亮”功能,当按下按钮时晶闸管被触发导通,与之并联的光控电路被短路失效,LED以极亮模式运行。由于串有5欧限流电阻,而且LED散热良好,故极亮模式对LED无害。重新插拔USB后,晶闸管不再继续导通,光控电路工作,该灯返回到光控模式:

做好后的灯芯结构很紧凑,各部位图解如下图所示:

PCR606J单向可控硅/晶闸管平面要贴壳,利于散热,灯珠热沉位置上锡,用于焊接散热铜箔:

灯珠背面焊好铜箔,利于灯珠散热:

铜箔涂点导热硅脂,灯芯装进壳子,USB插芯要卡紧并用502加固,就像下图这样:

装好后的样子还不错吧!

灯芯内部打胶,然后粘上2铁片遮住内脏,露出出光窗口:

粘一块半透明塑料作为柔光膜:

再贴一块半透明塑料,柔光+美观,多功能USB灯制作完成。成品图如下。

正面:

反面:

顶面感光部位和“一键极亮”按钮:

夜间点亮效果(夜灯模式):

夜间点亮效果(极亮模式):

有光照时,灯不会亮(除非按下极亮按钮):

洗手间照明效果图:

最后附上本DIY作品的电路原理图:

由图可知,USB的5V电源经过5欧限流电阻和LED进入控制电路。控制电路分两路,左侧为光控,右侧为晶闸管触发电路。当R2光敏电阻接受一定的光照时,阻值变小,P-MOS栅极电位变高而截止,小夜灯熄灭。光线很暗时,R2阻值很大栅极电位被R4拉低,管子导通,小夜灯点亮。无论小夜灯亮灭,当按下触发按钮时,晶闸管导通,光控电路被短路失效,电流直接经过晶闸管,LED全功率运行,进入极亮模式。断电后重新开机,将恢复到原来的光控模式。

谢谢观看!更多精彩DIY敬请期待!

网友:
做的挺好,紫薯布丁

网友A:
镇流器又搞小发明了,挺好,电路图mos管ds画反了~

网友:
很不错的USB小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镇流器又搞小发明了,挺好,电路图mos管ds画反了~

谢谢提醒,电路图已改

网友B:
这个不错,走线用铜丝走直角更漂亮,然后树脂或者705灌胶

网友C:
不错,我是限制亮度,晚上小夜灯不一定要亮,眼睛不适应!

网友:
手工DIY是一种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走线用铜丝走直角更漂亮,然后树脂或者705灌胶

铜丝毕竟只是铜丝,我这可是镀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我是限制亮度,晚上小夜灯不一定要亮,眼睛不适应!

我这个小夜灯不太亮,10ma*3v=30mw

网友D:
加快柔光材料吧感觉有点晃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快柔光材料吧感觉有点晃眼

照片拍的晃眼,肉眼看着还行

网友:
支持折腾!
偶在马家撸了不少这种USB小灯,都几毛块把钱,还带触摸开关

网友E:
手头有5506光敏电阻和9014三极管,不知道用18650锂电池供电,要用多大阻值和功率的电阻?这样的元件,能够支持200-300MA的电流吗?

网友:
这集成度有点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头有5506光敏电阻和9014三极管,不知道用18650锂电池供电,要用多大阻值和功率的电阻?这样的元件,能够 ...

如果只用一个三极管搭成光控电路的话,三极管下偏用光敏,上偏用680k~2.2M电阻,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阻值。9014三极管过200~300mA会发热,白天亮度不够的话会跑电,不适合电池供电的电路。如果想制作18650供电的夜灯,建议采用一个PNP管+一个NPN管的双管光控电路,如下图所示:

网友:
啊,可惜以前扔掉了很多軟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