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只拆不修一个卧室吸顶灯

楼主(2020-08-21):
上周接到堂客电话,说出门关卧室灯的时候,直接一声巨响,家里跳闸了。
晚上有空拆下来看,还在论坛提问题 m7替换的问题,后 发现后面的贴片电阻,恒流芯片全挂了,直接扔了
将灯罩留下,里面换上了论坛5.8两盏的灯组(就用了一组,已经很亮了) 也是妥妥的嘛

拆下来这样

很不好拆,不好拆,找了半天才找到是从中间拧螺丝的

电源标注60-120v 220ma
25-36个灯珠 单个3瓦,这里有个疑问,难道我换其他功率相当 电压要求在范围内的灯条就不得行?应该可以把

灯珠 好的,但电源坏了

驱动直接用泡沫胶贴在灯罩内部的

烧的很具体

熏黑了 都

出线5根

三颗芯片为s9233 为led恒流芯片

电源看外观还算规则 要说质量怎么样就呵呵了,这灯就用了2年多

测试发现恒流芯片挂了
启动电阻挂了 有个整流二极管挂了

就这个二极管 编号s2m 2a 1000v

高压侧电容测试好的,容量28μf

后面铜箔都炸飞了

酒精洗了洗也洗不掉

飞出的铜箔碎片

初次拆来测试,电容没啥大问题

启动电阻裂了

恒流芯片特写
s9233

三段调光芯片
s4233r 这款三段光 方式为 开关一次变色 再调光 再开关 再调光 三次 完 复位到最初亮度

——————完-————————

网友A:
可以熬上2年已经相当不错了

网友B:
直接某宝弄一套松下19w的吸顶灯套件,妥妥的,光色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熬上2年已经相当不错了

要我说,直接上个飞利浦led普通灯泡那种 换又方便 一只用2年 不行就换 可是 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某宝弄一套松下19w的吸顶灯套件,妥妥的,光色又好看

连接呢老哥 看看去 主要看好安装不

网友C:
这个灯罩不好去,螺丝的,有窍门吗?上次我去给老婆家收拾客厅灯,就是个方的这玩意,四个螺丝生锈差点累死我

网友D:
用了两年,还行。

网友E:
只拆不修是给自己第二次机会吗?

网友F:
这种恒流源淘宝有很多,愿意的话可以自选一款更换。

网友:
这个电源是“炸弹”吗?
厂家为什么就不能加个保险管?
现在不少廉价LED电源都省掉了保险管,可见现在的厂家对产品质量过于自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呢老哥 看看去 主要看好安装不

直接淘宝搜啊,多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罩不好去,螺丝的,有窍门吗?上次我去给老婆家收拾客厅灯,就是个方的这玩意,四个螺丝生锈差点累死 ...

要找对地儿了才能下手,
我也是装回去的时候才弄惨了,弄了老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拆不修是给自己第二次机会吗?

啊。啥二次机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两年,还行。

主要换起来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恒流源淘宝有很多,愿意的话可以自选一款更换。

算求,直接换了灯组加电源 只留下灯罩的

网友G:
非常怀疑只是桥式整流里面的整流管出问题,前面铜箔都炸断,后面电路却那么干净
另外那个插件电阻在那个位置不像是芯片的启动电阻,更像是整机的保险,不过选型不是选得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啥二次机会啊?

不好意思把堂客看成常客了,以为你。。。。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怀疑只是桥式整流里面的整流管出问题,前面铜箔都炸断,后面电路却那么干净
另外那个插件电阻在那个位 ...

替换过整流管,那颗电阻 串灯开机后直接那颗电阻糊了
后级肯定还有坏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替换过整流管,那颗电阻 串灯开机后直接那颗电阻糊了
后级肯定还有坏的 ...

是换了多大阻值的电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换了多大阻值的电阻呀?

1k啊还是2k 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