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美的落地扇遥控器!

楼主(2020-08-21):
用了几年的落地扇遥控器最近遥控不灵敏了,拆开来里面只有一个芯片,外围原件很少,三极管,晶振应该是集成到芯片里了,故障是偶尔能遥控,摄像头检查红外发射管有微弱的亮光,电池是满电,应该是供电问题,板子上电池正负极有个贴片电容并联,想着是不是这个电容失效了,就随便找个主板上拆了个换上,试了下居然给修好了,最后把几个接触不良的按键也修了下,其实修之前网上已经买了个新的,这个就当是备用吧!

网友:
那个电容漏电,电池应该消耗很快。

网友A:
这种微动开关还是换新为妙了,修还是不够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微动开关还是换新为妙了,修还是不够彻底

手头没有,就先这么修了

网友:
这都被你猜中了,维修果然需要想象力,漏电的遥控应该都是这毛病,值得借鉴,此电容不装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微动三块多钱,50个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动三块多钱,50个包邮。

是得去买一些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