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Excel中批量生成标签,批量打印标签。按指定模板批打印标签

楼主(2020-08-21):
.问题概述
工作中经常需要将产品明细表转换成标签,贴在送货单上,或者将学生成绩转换成标签打印出来发送给学生。
例如在下图中有若干产品的送货信息,要求按图2的模板批量打印。

1 送货信息

2 标签模板
要实现此类需求,手工操作显然是不行的,事倍功半且出错概率很高,可能复制数据时漏掉某一行。利用插件工具来完成的话,就算有数千行也可以几秒钟完成。接下来我向您介绍一个工具,标签打印的利器——E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软件下载
E灵下载地址为:http://excelbbx.net/download.htm

下载后双击Setup.exe安装即可,安装后打开Excel即可看到图3所示的功能区选项卡“E灵”,表示安装成功。插件支持Excel 20072010201320162019,同时还支持WPS

图3 E灵操作界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操作演示:

楼主(2022-12-10):
最近又做了升级,比以前更好用单击查看视频教材

网友A(2020-08-21):
我一般都是用打印标签软件

网友:
谢谢楼主介绍了Excel中将明细表借助E灵的小插件生成标签的操作流程。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打印标签软件

也支持二维码和条形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支持二维码和条形码?

是的,支持

网友:
操作演示的是用什么录像软件生成的吗?超喜欢!!

网友:
这个功能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B:
我还是用标签打印软件吧……

网友C:
这个,好像用公式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用公式是可以实现的

绝对不可能
生成标签时,有时需要线用图片,有时需要生成二维码,有时需要生成条形码
有些标签可能同时需要一个一个二维码和一个条形码,或者每个标签中插入一个文件夹中的同名jpg图片。
这些都能用E灵实现,公式做不了。

还有更特殊的标签,每一行数据要生成的标题个数可能不同:
https://mp.weixin.qq.com/s/hQfNMtAO2InqsVeBEjQ1RA

楼主(2020-10-16):
支持标签纸打印 和A4纸打印

网友(2022-12-12):
这软件免费的吗?免费我谢谢你,收费的话 我有很多解决方案

网友:
不知软件是否收费?

楼主:
批量生成条形码

网友:
建议:可以分全功能版和单一功能版,且分长期授权版和单次使用版。主要是考虑大家许多时候都是一次性的需求某个功能,并非一直需要。比如用一次某功能数元。如百度网盘的收费模式。人们一般这种心理:1000元永久授权版,我觉得贵。但是如果每年100元,我可能会使用,虽然我可能会使用该软件20年,最终付出2000元。或者我会在使用一年后觉得确实不错,又花费1000元买了永久授权版。再或者改成在线授权模式,按次收费。

楼主(2023-03-01):
另一个近似的工具

根据明细表和自己指定的模板生成新工作表(也可以不生成新表,直接打印),相当于套打工具或者邮件合并工具。
本工具相当灵活,不限制模板样式,且支持二维码和图片。

网友:
我们单位打印用的是斑马标签打印机,很奇怪的牌子,几乎找不到说明书,说明书上重要的东西也不写,导致用了半年才发现换了标签纸品种颜色略有不一样要先校准(按住开关键不放等灯连闪3下),它的标签软件zebradesign有破解的,可以设计打印excel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用标签打印软件吧……

买打印机会赠送一套标签软件,不过那个又不好用,又贵。
按年收费的,相当难用。
你要用导入表格批量打印标签,就是高价收。如果手工一个个字符录入打印就是免费的,不过效率极度的低。

楼主:
一行数据打印多个标徐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