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理发器电池挂了,换两个电芯。

楼主(2020-08-21):
用了n年,还挺皮实,以前电池就老化了,换过两粒“倍量” 没用几回再次挂了,充满放起来到下次用就会没电,自放太大,就算刚充满也用不久。

原来可能可能也是镍氢

屁股

我给换俩镍铬

倍量不光成倍虚标,电池品质也不行,只适合小电流场合。

测下内阻看看啥情况,这个基本正常。

另一个大一倍,65了,电压也偏低,看来就是这粒在作怪。

也是以前撸的,力特朗,这个标称是镍氢的。

容量也就一半,国际惯例。

测了一下内阻

找俩接近的配组

头尾镀好锡

串联焊好

另一面

板子上有俩贴片电阻限流,一颗二极管隔离,外接个山寨充电器走起。

装回去

看看这两粒能用多久,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两节镍氢的现在户外摊和发廊几乎都淘汰了,多数上单锂。

不过这外壳及开关的质量实在是。。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节镍氢的现在户外摊和发廊几乎都淘汰了,多数上单锂。

不过这外壳及开关的质量实在是。。堪忧!! ...

这个买了好多年了,哪里有开关?

网友B:
换个好点松下镍氢电池吧,一劳永逸了

网友C:
镍氢换镍镉,有点开历史倒车的感觉了,建议换成动力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买了好多年了,哪里有开关?

在机头一侧,是那种覆铜板直接做的开关,覆铜板很容易磨穿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好点松下镍氢电池吧,一劳永逸了

不值得,家用推剪闲置时候多,撑死了一个月用一次,还是孩子头发快,过了30头发变慢减少,三四个月次才一次,女士干脆不用。

我是守着路边摊,总整这玩意,修个几次免费理发一年,随去随有。

网友D:
我的理发剪也是这种电池,期待换动力锂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氢换镍镉,有点开历史倒车的感觉了,建议换成动力锂

都是镍氢吧,镍镉更恶心了,就是电流大,不过推剪电机也就是4414电流也不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发剪也是这种电池,期待换动力锂的方案。

加二极管降压使用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发剪也是这种电池,期待换动力锂的方案。

厂家方案,是换3.7V电机,并联14500两节,外壳还是这套。

电路全部省略,充电头用锂电自停充,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机头一侧,是那种覆铜板直接做的开关,覆铜板很容易磨穿接触不良。

我这个还行暂时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发剪也是这种电池,期待换动力锂的方案。

感觉没太大必要,两粒镍氢如果品质过关能用好几年~

网友E:
倍量的东西都敢用啊,我用过倍量的充电器。拆开一看就对倍量毫无好感了。才买了把简单粗暴效果好易修理的电推剪。23元带一节18650电池。有的20元不带电池。没其他配件。自己就把头发推了,一点不卡头发,180电机也就2元一个坏了也很好换。自己在头尾和电机出轴处把大小硅胶垫圈加上防水。可以直接用水冲洗。

网友F:
倍量确实不行,电流不给力,标1200,实际三百多,小电流还凑合,适合没有电机这种耗电大户的小孩玩具。
自放电也大,所以遥控器是用不住的

网友G:
我的奥克斯A5,69元买的(剪10次回本),再也走很远,再也不用排队了,用2年多了。缺点:功率太大刀头易热,机身充电接口特殊。

网友:
接触到的国产电池,几乎没有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倍量的东西都敢用啊,我用过倍量的充电器。拆开一看就对倍量毫无好感了。才买了把简单粗暴效果好易修理的电 ...

你这个乍一看还以为是手电筒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倍量确实不行,电流不给力,标1200,实际三百多,小电流还凑合,适合没有电机这种耗电大户的小孩玩具。
自 ...

以前消耗红包撸的,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奥克斯A5,69元买的(剪10次回本),再也走很远,再也不用排队了,用2年多了。缺点:功率太大刀头易热 ...

行啊至少是18650的好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