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奇机电48v铅酸充电器改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0-08-21):
电动车48v铅酸电池改成14串21700锂电池,手上有多余的充电器,改一个试试看
电路板正面

背面

14脚芯片是324,8脚芯片是个订制的单片机

为了方便修改先把电路图逆向出来

看电路tl431只作为基准使用,这样还挺好改的
Q4控制高恒压,
电压计算:
空载电压:(R44+R3+R42+R36)/R36*2.5=55.41V
带载电压:Q4导通后R50与R36并联后电阻为1919欧,则电压为:(R44+R3+R42+R36')/R36'*2.5=59.02V
14串三元锂应该限制电压58.8v,电压略高了一点,有保护板实际使用应该也没啥问题
本着不折腾就会死的原则,修改R50阻值并跳过Q4直接接地就可得到想要的电压了
R50改33K电压58.9xV,还高了一点再串个1K的,由于电阻的误差刚刚好

电压改完了,先用着,后续还要修改转灯电流、充电电流控制

网友:
电路图好评,收藏了

网友:
这折腾的靠谱

网友:
能画电路图的人都是大婶

网友(2020-09-21):
大概电流低于700-800毫安就转灯了,电池根本没有充满。如果限流电阻.015欧,电阻两端电压大概100毫伏左右,电流取样基准端电压调整到15毫伏大概充电电流到100毫安左右转灯。我用手机看你的图纸不是很清稀,好像是运放第2脚接地电阻改小就可以。我是改过几个,增加辅助电源改成调压,调流电源了。

网友(2020-11-07):
改电流只要动2次侧358或者324的一个运放比较端的分压比就可以了

网友:
调整R5 R51改变充电恒流值,  R65 R7改变转灯电流

网友(2021-08-12):
终于找到电路图了,这个品牌的充电器在四川有好多品牌电动车都在用,我有好几个川奇机电的充电器,改了两个调流0-3A,调压0-90V,取消浮充电路,调转灯电流,用来充锂电

网友(2021-11-11):
借楼找川奇48-20D电路图哪位大婶儿分享一份?谢谢:lol:946526686@qq.com

网友(2022-01-08):
板子质量不错

网友(2022-05-05):


网友(2022-12-21):
手里有个6035的充电器 指示灯亮 就是不充电 故障是接入电池亮绿灯 接220电源后红灯正常点亮 充电指示灯依然亮绿灯 隔一会闪(变弱又亮)风扇也不转 不知道哪里坏了 494+324+4D-2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