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59XT 扫描不到硬盘信息,求解

楼主(2020-08-21):
我一电脑开机识别不到固态硬盘,到电脑城更换新固态硬盘后,第一步,我把坏掉的固态硬盘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后,打开磁盘管理器出现新的硬盘,没有初始化。第二步,我用SM2259XTMPToolS0424A  工具扫描没有硬盘信息(硬盘主控芯片是2259xt),求解?

网友:
短接才能认。

楼主:
短接后两个灯亮了,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A:
你是接的SATA还是,接的USB-SATA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接的SATA还是,接的USB-SATA操作的

USB转接线

网友(2021-07-15):
0424a工具能发一份我吗。多谢啊。

网友:
什么转接卡 短接以后设备管理器认1024M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