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5寸液晶电视这样了还有救吗?

楼主(2020-08-21):
5年的长虹55寸液晶电视,屏幕亮度不一致了,网上查了一下似乎是屏线出问题了

拆开重现拔插了一下排线,没效果

网友A:
亮度不一致不是应该查背光吗

网友:
今天才看到一个视频,修类似的故障。故障,现象是横着有屏线。靠谱有点问题。

网友:
有可能逻辑板的问题,背光应该没问题,屏线也不太可能

网友:
在拆机党手里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不一致不是应该查背光吗

背光出问题的话,分界线不应该这么明显的一条线吧

网友:
背光灯出问题不是片状暗区么,怎么可能有明显分界线?

网友:
这样的问题在理论上应该是使用换件法去确定问题出在哪里。就换一个逻辑板如果故障消失就是逻辑板的问题,换一个屏幕问题消失就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逻辑板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逻辑板故障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图三上面的两条屏线只查一边试试

网友:
屏幕那个排线压接那头问题吧

网友:
线路板上的接插件拔下来重新插一下试试!

网友:
是屏幕问题,拆屏玻璃出来看看是否有左右两边软排,有的话可以对应检测每个软排的测试点是否电压都一致了。这样的故障往往是边软排有供电不正常了引起,需要从正常的点飞线到不正常的点就行了。

网友:
这个再明显不过了,是屏幕坏了,就是屏幕模组,需要重新压模组,找专业的维修也就200来块钱,千万不要找上门维修那种,随便要你七八百,最后他们带走还是找有压屏机那去修了,我去修过类似的

网友B:
友达面板!!高档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友达面板!!高档货啊!

现在哪产的面板比较好?某维用的某东方的不咋的

楼主(2021-08-30):
后续来了:
      将就看了一年,电视毛病更加严重,应该是左侧y轴cof出问题了,采用透明胶带屏蔽掉有问题部分,目前可以正常显示了,不知能延长多久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