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请教L06B在IS903上跑圈为什么会残害芯片?

楼主(2020-08-21):
在某篇帖子下面,有人这样回复
903上3D/1.8V芯片,做好了可以在贴一个其它主控的跑圈对比下,跑多几圈你就知道903上3D/1.8V芯片就是残害芯片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这“残害芯片”那么 原因呢?
抱着刨根问底的心态我进行了回复,但是他并没有解释
故再来求教万能的坛友大神,是真是假,有什么想说的吗?

网友:
模拟SLC?写入放大?

网友:
颗粒的寿命就是指全盘写多少遍,你跑一圈就少一圈寿命了,可能指这个,看到有大神指定跑几千圈直接跑到颗粒死。

网友A: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超压了,只需要1.8V的Flash,你长期给3.3V肯定对寿命有影响。

网友B:
为什么呢?因为903只支持43bit/Kb的ecc,而L06最低要求72bit/kb,就这都很难降得住L06,你觉得放在903上你放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呢?因为903只支持43bit/Kb的ecc,而L06最低要求72bit/kb,就这都很难降得住L06,你觉得放在903上你 ...

他表示是“残害芯片”,我感觉不是您说的这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超压了,只需要1.8V的Flash,你长期给3.3V肯定对寿命有影响。 ...

现在的903都支持3.3v 1.8v切换了 也就一个跳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表示是“残害芯片”,我感觉不是您说的这意思...

校验位数不足不是残害芯片是什么

网友C:
最低72bit/1162bytes纠错下3000PE的闪存用43bit/Kb纠错,纠错失败概率极限飙升。纠错失败就会做坏块处理,闪存使用寿命锐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低72bit/1162bytes纠错下3000PE的闪存用43bit/Kb纠错,纠错失败概率极限飙升。纠错失败就会做坏块处理, ...

那如果没纠错失败 就没事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呢?因为903只支持43bit/Kb的ecc,而L06最低要求72bit/kb,就这都很难降得住L06,你觉得放在903上你 ...

903太老了,上L06B不会死脑子坏了吧,还有46EN上L06B,我的个奶奶呀,L06B和BOKB反正寿命都是一样的,上46EN减少一半的容量,也是开玩笑大了,还有人美滋滋的感觉上46EN就是MLC了,46EN根本就带不动什么颗粒了,主控速度太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903太老了,上L06B不会死脑子坏了吧,还有46EN上L06B,我的个奶奶呀,L06B和BOKB反正寿命都是一样的,上4 ...

不一样啊,L06在BCH下寿命3000pe,B0K在BCH下好像只有500PE,只有在LDPC下两个寿命才差不多,imft的颗粒对校验要求一直都很高,1X的东芝能上2281VB1,但L85硬是逼的sf搞出vb4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没纠错失败 就没事是吧?

买全新闪存才行。拆机闪存就只能做梦了。

网友:
903的写算法不好,片内缓存小,写4K小文件时的写放不敢想象、
903有多差?参考JMF601就行了

网友:
简单来说,老东西配合老人用,老人用新东西,用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啊,L06在BCH下寿命3000pe,B0K在BCH下好像只有500PE,只有在LDPC下两个寿命才差不多,imft的颗粒 ...

VB4最主要的是将功耗吧:lol:vb4温度低得多了,不清楚vb4纠错怎么样,不过看SF的C3都很高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VB4最主要的是将功耗吧vb4温度低得多了,不清楚vb4纠错怎么样,不过看SF的C3都很高的样子 ...

vb4之前都搞不定L85啊,贴上去了也开不出来我前几天还发帖子想讨论一下c3的问题,只要发生读取,01 c3 c9 cc就同步涨,有的盘有这种情况,有的盘就没有,我怀疑是固件的问题,但是没几个人跟,估计太老了没什么人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