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改螺丝批终极版

楼主(2020-08-21):
之前用的短夹头 用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行 头部重用着不给力 今天拿去给做铝合金门窗的切割了下
电钻螺纹整个切掉 弄成一个平面
6.35头原本准备用磁吸的 后来感觉这个搞上去就不好下了 家里有个闲置的坦客螺丝刀萝卜头 把手柄烧了 头切了剩一点够锁上就行
回家用401胶水结合 话说大部分胶水金属粘合力都很强 固化了非常力根本弄不下来
固化时间不算快 先接上 然后开机慢慢调整同心度 就跟陶艺似的 胶还挺软 随意造型
调整完毕 基本完美
最后周边打一圈固定胶 搞定
机身带夹头总长度15cm 不带电池高度16cm 总算折腾完啦 开心

统一回复下吧 这个我就是用小扭力的 大螺丝用大有5298或者5733p 这个1级扭力可以打电脑主板螺丝带扭力打滑 胶水可以用 基本只用1-10档  世面上基本就没小扭力无刷锂电批 插电的倒是有 6225 7410m4d之类都玩过卖掉了 不是无刷不是很爽

网友:
好家伙直接胶水固定?

网友A:
除非过盈配合,胶水我看不太靠谱,拧螺丝最后那一下有点冲击的。

网友B:
早说把我那个电批跟你换电钻

网友C:
30到50mm长的木螺丝用电动螺丝刀能把头拧掉。

这胶水能吃这么大的力?

网友:
这个就是粘挖机大臂的胶水?

网友:
胶水不靠谱吧

网友D:
电钻不是配有三爪夹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到50mm长的木螺丝用电动螺丝刀能把头拧掉。

这胶水能吃这么大的力? ...

那个我用5298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过盈配合,胶水我看不太靠谱,拧螺丝最后那一下有点冲击的。

只用小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说把我那个电批跟你换电钻

无刷的可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钻不是配有三爪夹头的吗?

夹头重 而且长

网友E:
电钻夹头螺纹处有内孔,批头夹头也有内孔可以在孔内加金属啊(如批头夹头没有孔可以打磨直接插入夹头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钻夹头螺纹处有内孔,批头夹头也有内孔可以在孔内加金属啊(如批头夹头没有孔可以打磨直接插入夹头内孔) ...

这没法搞 还不如直接切了快 那里面没机床怎么打磨 内螺纹很小的

网友:
传说中的比焊接还强的胶水?100w倍502

网友:
能粘天 能粘地 能粘飞机和大炮   就是粘不走我的人民币

网友F:
外观尺寸真的不错,但胶粘确实太不靠谱了。其实可靠的方式有很多----通过连金属杆过盈压接、电焊、直接在输出轴上铣出内六角孔等等,即便是胶粘也应该是在输出轴与批头座采用类似卯榫的结构连接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观尺寸真的不错,但胶粘确实太不靠谱了。其实可靠的方式有很多----通过连金属杆过盈压接、电焊、直接在输 ...

专业啊大佬 可我这没焊接的 说会烧尼龙部位 卯橓是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啊大佬 可我这没焊接的 说会烧尼龙部位 卯橓是怎么弄的

你真是的,如焊接必须把输出轴拆下来单独焊啊,在机身是也不好操作啊!
所谓卯榫结构,我是打个比方,你那截短的输出轴和批头座不都有一个圆孔嘛,你可以用方铳子或小锉刀分别把各自的圆孔做成方孔,然后再用一截方杆把两者连在一起就行了,这时候可以用胶加强一下避免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