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st7735版天气时钟

楼主(2020-08-21):
原来oled版天气预报和时钟,显示太小,又做了个TFT屏幕版的。

暂时做成这样。基本功能有了,后续再优化。
开始是想拆几块功能机手机屏幕,看有没有可以用,结果要把LCD拆开才能看到lcd芯片是什么,没搞了,买个lcd,还比较便宜。

网友:
功能倒是很全,能显示不少数据,只是太小了不太实用,还是LED点阵的比较实用,看时间才是大多数人的最原始的需要。

楼主:
2.0版本
增加了天气图标,以及中文标题等

楼主:
用vs code开发,确实比arduino ide方便点,有动态提示和代码补全。

网友:
说实话,最主要的看一下时间就可以,字体大一点点,所有人从那一过都能看到。其他的作用不大。

楼主:
最初的需求是家里小孩每天要记录天气这些。了解空气质量。

楼主:
只搞几个汉字,取模,再有st7735库显示位图,简单搞了。要支持全部中文,那就要按照gfx的字体数据结构生成数组。英文是可以在线生成各种字体,天气图标也是作为字体,每个ASCII码对应一个天气图标

网友A(2020-12-22):
代码丢出来呀,老哥,不然我看什么呢?

网友(2021-02-14):
大佬,代码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大佬,代码能分享一下吗?我是小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丢出来呀,老哥,不然我看什么呢?

网上完整的资料不要太多   国内在玩的十之八九都是先抄老外开源的东西

然后自己换个中文字什么的  换个图标等等 。。都是改个皮毛

当然了   有了源代码参考   要大改也是容易的  只要愿意去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完整的资料不要太多   国内在玩的十之八九都是先抄老外开源的东西

然后自己换个中文字什么的  换个 ...

看签名,阁下是位大能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签名,阁下是位大能人呀

糟糕 被你发现了//

别抢我生意啊

网友D:
请教下用的什么方式开发的,Lua还是NONON-SDK。

楼主(2021-03-21):
https://github.com/kelchdeng/TFT_WeatherStation
代码已经开源。顺便优化了下UI。我们常见的RGB是RGB888,每种原色八位。这TFT颜色是用的rgb565,也就是r取二进制高5位,g取二进制高6位,b取二进制最高5位。然后拼成二进制后转16进制,没工具的话就用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用的什么方式开发的,Lua还是NONON-SDK。

arduino ide,vs code装platformIo插件也可以。

网友:
arduino验证提示没有WiFiMAnager.h文件…

楼主:
库管理,下载相关的库

楼主:
最近改的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