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多开是否 封号

楼主(2020-08-21):
1小米系统自带的 好像只能双开,不能三开,4开。
2 联想ZUK 好像可以3开,(后面没有操作过,手机以坏了)
3 多开系统自带和第三开 多开有什么区别。
4 听说 微信 多开很容易封号(指三开以上吧 感谢你的参与。

网友A:
多开不行吧,有的软件可以,一般都记录手机的一个唯一编码,这边登录,那边就踢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开不行吧,有的软件可以,一般都记录手机的一个唯一编码,这边登录,那边就踢下去了 ...

不同的帐号,不是同一个帐号,在多个手机登入。

网友B:
所以钱多还是不要放微信,想锁你就锁你

网友:
QQ,微信2开半年了

网友:
小米的多开和分身很稳,日常双开微信淘宝支付宝京东 京东金融 从来没有过异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钱多还是不要放微信,想锁你就锁你

遇上过封号,不知道是因为钱少的原因还是什么,无法转出来,而且没有人工客服,都是机器人客服,根本无处申诉找回。别放钱!是对的

网友:
微信使用条款里明确写了
1、不能多开,不能用沙盒或虚拟机,哪怕你装了这些软件给其他软件用,也不行
2、不能发带有剪贴板传递信息等特殊功能的文字消息,比如假货宝口令码

从专业角度来说,1是逃避软件安全审查的行为,2是排他性不公平竞争行为
所以,你懂的。

网友:
360的手机可以4开,用了几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上过封号,不知道是因为钱少的原因还是什么,无法转出来,而且没有人工客服,都是机器人客服,根本无处 ...

是钱太多 并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