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车门把手内有电路?

楼主(2020-08-21):
家长捡的,赶快处理,明天就进塑料回收袋了!

摸了一下,发现有贴纸,继续撕,惊呆了,银色贴黑膜的!

后面的黑色的脱漆了

这么小的空间扒硅胶,好难啊

还好,无损拆出

PIC16F1828

铁氧体线圈是干什么的?

车把手这么小的东西还有高科技,有3块板没原件,像是天线,磁感应开锁?

网友:
检测车钥匙,在附近就会解锁

网友A:
是不是说的那种钥匙没电了,开不开的,用这个扫描一下钥匙可以开啊

网友:
带无钥匙进入的车子吧

网友:
用上集成块了,但是好像不复杂了

网友:
现在无钥匙进入,无钥匙锁门都带感应电路

网友:
那个线圈是无钥匙进入的低频感应线圈。高档车感应线圈特别多,四门无钥匙进入的四个把手都带线圈。中控台,手扶箱,后备箱,保险杠都有。

网友:
无钥匙进入加感应的

长按那个小黑点可以锁车、解锁等等

网友:
我捡过一个,里面灌满了胶,想拆个零件都没得.

网友:
宝马5的后加装便捷拉手,不是原厂的

网友:
估计是RFID的主机部分,用于感应钥匙的

网友:
自动解锁和上锁的吧

网友:
这车把 好像时 把舒适进入的感应天线和 触摸手把 集成在一起,  我上次改的车把只有2条线  天线 另外装

网友B:
无钥匙系统确实方便,钥匙就丢在包里面都没掏出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钥匙系统确实方便,钥匙就丢在包里面都没掏出来过。

带包不麻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的那种钥匙没电了,开不开的,用这个扫描一下钥匙可以开啊

锁匙没电了要用机械匙开门,然后把锁匙放在特定的位置再按启动按钮打火(特定位置一般是手扶箱或启动按钮处,要查看具体车型手册)。其实锁匙有电时它是有源的通讯距离相对远,没电了就是纯粹的无源RF感应。

网友:
还有一种无钥匙进入是走近了也不会开锁,只有触摸到门把手才开锁。这就是门把手线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