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C2L4NFP,各位看看这是什么单片机?

楼主(2020-08-21):
一个热水器点火器的主控板,这个C2L4NFP的单片机百度了一下找不到资料,板子上有插针和单片机相连。

网友:
去淘宝找一下QFP32封装的图片
然后再找一下引脚定义看一下能不能对上

网友:
全新原装 R5F212L4SNFP 丝印 C2L4NFP QFP-32 16位微控制器芯片

网友:
就算找到,又有什么用?没有程序就是砖头一块。

网友A(2020-10-10):
你好,请问板子是不是美的恒温热水器上的,修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板子是不是美的恒温热水器上的,修好了没?

修好了,显示板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