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会修美的燃气热水器的么

楼主(2020-08-21):
一台美帝,开机显示板就一个美的图标,面板上开机键摁了没反应,换了一块主控板还是如此。打开旧的主控板就看到一个25v1000微法的电容怀孕了,容量不到1微法了。

网友:
如果确定换的主控板型号,版号是原机一样的,那么有可能是控制面板的故障。可以试着更换控制面板上面的按键或者更换整个控制面板,还有就是你原来的主板内部程序和你买的可能程序版本有些不同,可以试着修复原主板(修复的前提是必须确认主板上单片机和内部程序完好,这个也只能赌。)。

网友:
我的经验:凡是智能控制的家用电器发生故障,首先应该去检查它的电源部分,看看是否正常。然后是驱动执行部分。最后才是核心控制部分。

网友:
感觉传感器那里短路了。。。8年以上就换新的吧。。。

楼主(2020-10-05):
修好了,换了点火器没效果,还是老问题,最后换掉显示板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