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天猫精灵智能USB开关拆机

楼主(2020-08-21):
准备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天猫精灵智能USB开关逆向拆机

配合天猫精灵的交流开关市面上早就有了,优点是可以语音控制,不需要额外再装其它APP只用天猫精灵APP就可以远程控制了。但也还是有些小缺点,比如开关部分用的是继电器,尺寸大、耗电、只适合交流供电的场合。其实现在很多小设备用的是USB方式供电,比如USB小夜灯,USB电蚊香等等。所以想着自己设计一个能控制USB供电通断的这类开关弥补交流开关的空白。

首先请允许俺吹个牛,咱是正规科班出身,DIY时能正规一点就绝不用万用板或者飞线拼凑出来,

第一步当然是原理图设计啦:

原理图并不复杂,主控芯片使用现成的蓝牙BLE芯片即可,程序就用之前给别的客户做的天猫精灵智能灯就行因为芯片是3.3V供电,USB是5V,而且有的充电器是快充甚至可以到20V,所以需要一颗大于20V的LDO来稳压一下,控制开关使用场效应管,为了控制的便利,采用N沟道控制负极回路。电路上加了两颗LED用来指示开关的通断状态,开关接通LED也跟着亮。

第二步,PCB设计:

这是正反两面的布线。原理图设计时,简单的图纸一般用AD,复杂的图用oRCAD,PCB 设计一般习惯用PADS

如果没有外壳包裹的话,好像也不像是一个正规的产品,于是我又根据这个尺寸用PCB设计了上下盖板。
虽然不能全覆盖,但看起来也像那么回事。

第三步,盖板设计:

型号就叫TGS-01吧,TG是指TmallGenie,S是指Switch,01是第一款。虽然是第一款,但这种东东升级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也可能是绝版,

反复确认尺寸后导出打板需所需要的GERBER文件,其实不导GERBER也行,直接用PCB文件丢出去给板厂导GERBER,但是导GERBER时配置太多,有些个性化的配置(比如把元件位置删掉)的功能也不太好交给板厂去做。

第四步,打样

经过了几天的等待终于收到的,迫不及待的打开:

在等待PCB回来的时候就把元件买好了,元件不多,直接用热风枪手工焊接就行了,焊好后安装铜螺柱,用来将PCB与盖板固定,正反两面各一个盖板:

最后锁上螺丝,成品终于完成了。

通电测试,用来控制USB小风扇和USB小夜灯都没啥问题,上不了视频,就不展示了。
这次我一共打了30块板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付个邮费拿回去自己组装一下。

天猫精灵、小爱同学等等这些智能音箱的普及势必会带来智能家居行业的迅猛发展,在智能音箱没有普及前,智能家居的设计公司都是各玩各的,各种APP,各种定制产品。而智能音箱普及后并将智能家居相关协议公布后,开发者遵循现同一规则,不存在产品互不兼容的问题。而且在APP上实现智能联动也变得非常简单。我会持续关注天猫精灵在智能家居行业的应用,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这个USB板可以配合天猫方糖用吗?蓝牙不是需要网关才行吗?

网友B:
这种好用吗?为什么没人做出成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USB板可以配合天猫方糖用吗?蓝牙不是需要网关才行吗?

可以配合方糖直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好用吗?为什么没人做出成品出来

估计是因为没人想到,必进USB开关是小众市场。有兴趣来一套不?

网友:
楼主联系方式?

网友:
给个联系方式 邮费打款地址

网友:
通过语音天猫精灵,猫精再蓝牙连接你做的模块来控制USB设备电源,图有点少哈

网友C:
这个也是需要通长电的吧?不知道网上卖的易微联模块(5v供电的款)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需要通长电的吧?不知道网上卖的易微联模块(5v供电的款)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

应该是不可以直接用的,看了一下那个模块,需要自己到阿里物联上配置程序,适合二次开发不适合爱好者DIY

网友:
你用的BLE芯片外围挺简单的啊,不错,啥芯片?datasheet也贴一个看看呗
BLE的固件咋搞?一起说说,行不?

网友:
继电器耗电也没多少吧? 毕竟只有5v供电

网友:
看不明白这玩意能干啥用

网友:
我猜猜哈,这个设备一端插5V供电,另一端接用电设备,比如5V的风扇,5V的台灯,天猫精灵通过这个控制你这个风扇的通断。你这个元件成本大概多少钱

网友:
怎么付邮啊,想弄一个来玩玩

网友D:
我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用一根5V升压的线 接到天猫精灵上 一头插这个上面,一头插到某讯插排上,
然后用一根5V升压的线 接到小度小度 一头插这个上面控制天猫精灵开关。
然后再用……
最后,用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用一根5V升压的线 接到天猫精灵上 一头插这个上面,一头插到某讯插排上,
然后用一根 ...

太绕口,没看懂

网友(2020-11-06):
引用 网友A:
这个USB板可以配合天猫方糖用吗?蓝牙不是需要网关才行吗?

方糖自带蓝牙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