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JM20329启用弹出停转硬盘功能实验

楼主(2020-08-21):
发现安全弹出以后,硬盘里面还在转,一拔电就咔的一声,老是增加异常断电次数, 还容易损坏硬盘,搜了一下找到这个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2149 详细内容看链接里面这个帖子
按照那个帖子说的串个4.7k电阻没有效果,直接电阻去掉直连才可以的,找不到原因,不知道会不会烧掉,不建议搞,最后面放那个人改装成功的硬盘盒图片

网友A:
按帖子4.7K无效,就改小电阻,2K、1K 470欧、用递减方式多测试一下,直连能用也最好加个电阻,最少也可以起到缓肪冲的作用

网友:
我上次一个九阳电饭锅,启动(开始)按键好难按,换新按键无效,经过查线路是中间有个1K电阻,我换470欧明显好按了,但是后来的几天断航电后还有类似情况,需要按几下才有效;最后换成220欧的电阻,目前几个月了没有问题了

网友B:
找找别的固件试试?我的asmt 1153e刷前是弹出断电,刷完固件成了弹出也不断电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别的固件试试?我的asmt 1153e刷前是弹出断电,刷完固件成了弹出也不断电的了。 ...

这板上没有EEPROM,那个U3的位置就是EEPROM空位了,也找不到刷固件的,还是这样飞根线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帖子4.7K无效,就改小电阻,2K、1K 470欧、用递减方式多测试一下,直连能用也最好加个电阻,最少也可以起 ...

试了1k和100欧姆,插上电脑一加载那块盘电脑都卡的不能动了,贴片电阻不好找,没试更多的了

网友:
硬盘转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磁头必须弹出轨道。我的ns1068在弹出后会要求硬盘磁头弹出磁盘,转数下降但不停转,再拔掉就是滋的一声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找别的固件试试?我的asmt 1153e刷前是弹出断电,刷完固件成了弹出也不断电的了。 ...

win7要改注册表吧

网友(2022-06-26):
jm20337能改吗.好像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