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镊子改测试镊子

楼主(2020-08-21):
有想法就有行动,用到了点焊机,绝缘板,热缩管,不锈钢镊子。还没做表笔插头。由于要工作,有空再继续。

网友:
热缩管应该为一红一黑。

网友A:
最好把导线从镊子尖部那边焊接,而不是在最后焊线,降低电阻

网友:
这个挺有才。

网友B:
关键的连接点,两瓣夹片怎么固定还是没说

网友:
这不锈钢电阻有点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的连接点,两瓣夹片怎么固定还是没说

401胶水 套热缩管前里面也涂了胶水

网友:
哈哈,在准备做个测试镊子,楼主已经出成品了,感谢分享,大有启发。

网友C:
是不是受到坛里镊子万用表启示

网友:
都用黑色,不容易区分正负极,改为一红一黑好一点。

网友D:
用这个多好,有各种头选择,而且手柄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导线从镊子尖部那边焊接,而不是在最后焊线,降低电阻

不是测电流的话基本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受到坛里镊子万用表启示

很早的想法了,前几天朋友给了台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多好,有各种头选择,而且手柄绝缘

估计不便宜,现在消费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多好,有各种头选择,而且手柄绝缘

这是医用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