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LED灯泡也用了几年了,终于坏了

楼主(2020-08-21):
也没见哪里烧了

网友:
led灯珠上好几个有黑点了

网友:
灯珠热死了

网友:
中间一个小黑点,这样的LED肯定烧坏了,换新的LED就可以了,开关电源不容易坏。

网友:
用料还不错了,换新的LED就没事了

网友:
坏了两到三个LED

网友A:
应该是灯珠烧断,尖嘴钳夹掉灯珠,堆焊锡短接可以应急用。阻容的灯泡适合厨房厕所灯等,不经常发光的地方。

网友:
那不是灯珠挂了吗 话说阻容的降功率使用也能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灯珠烧断,尖嘴钳夹掉灯珠,堆焊锡短接可以应急用。阻容的灯泡适合厨房厕所灯等,不经常发光的地方。 ...

阻容的可以超级可靠。几只夜灯,没有坏的。有的已经七天24小时连续开10年以上了。只要设计合理,发光二极管寿命不是吹的。

网友:
阻容的,坏了好,恒流3W经常活动款几毛一只,欧普菲利普阳光之类的经常搞,屯了一堆用不完送人挺多只了

网友:
看到两颗灯珠发黑了,用导线把灯珠两端连接起来就能用了。

网友:
这电路板就这么几个元件,这么多年才烧你真是人品爆发啊。灯珠烧了

网友:
有几个灯珠热死了,换了接着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灯珠烧断,尖嘴钳夹掉灯珠,堆焊锡短接可以应急用。阻容的灯泡适合厨房厕所灯等,不经常发光的地方。 ...

这样的接法,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又要烧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接法,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又要烧灯珠

阻容方案短接灯珠,确实会导致其他灯珠分的功率变高,发热变大没多久又要修。有的如果输出端检流电阻反馈恒流,没有太多保护短接灯珠问题不大,输出电流不变电压下降些,发热比原来小一些没啥问题。有的输入端恒流或固定空占比,也不适合短接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