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丈人的电动车充电器烧了,赶紧修

楼主(2020-08-21):
老丈人的电动车充电器进水烧坏了,赶紧修一下,拆开看看发现只有3842a和场管烧了,去同学那要了回来装上,还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又是微电脑高科技充电器,我就想知道这个充电器损坏的原因,是进水了,还是过流过压烧坏了,还是其他原因,求大神解答。

网友:
怕给你来一招——泰山压顶吧

网友:
我都好奇什么导致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微电脑高科技充电器,我就想知道这个充电器损坏的原因,是进水了,还是过流过压烧坏了,还是其他原因, ...

进水烧坏的

网友A:
看电路板后边,标着MK6104字样地方的铜箔都快脱落了,电路板上灰尘较多,最好用洗板水洗干净后,喷上一层防锈清漆,透明的很稀的那种清漆,做个防水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板后边,标着MK6104字样地方的铜箔都快脱落了,电路板上灰尘较多,最好用洗板水洗干净后,喷上一层 ...

那是印刷保险,重新焊了个保险

网友:
怕进水,修好后喷点三防漆

网友:
我想知道微电脑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