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准备拆修VC890D万用表电压档失灵,提前求助

楼主(2020-08-21):
如图所示,就是这个VC890D万用表,今天用时突然发现所有电压档全部失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ps:没有任何过载或者故障,以前也有过这次的故障,但多按几次hold键解决,这次彻底罢工了.

网友:
把故障现象描述清楚,电阻电压电流各档位什么现象

网友:
老货的通病了,这个经常出事了

网友:
把转盘多转几圈看看,可能接触不良了,或者检查下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
下面磨坏了吧 修也要拆开呀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拿酒精擦下试试,然后上点石墨

网友A:
我的万用表转盘也有问题了,打算买个按键式的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万用表转盘也有问题了,打算买个按键式的万用表

我的两三个万用表旋钮半年后都是,打孔加了万能润滑剂再用一年,电路板覆铜磨损后买按键款好些。

网友:
没拆机图片,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