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指导:TP4056充电板,直接接3.7V锂电可以用吗?

楼主(2020-08-21):
之前买的TP4056 充电板 参数是5VUSB输入,输出好像也是5v
现在有块 3.7V电池,带充电保护的,可以直接接上使用吗?
还是需要把电池的充电保护拆掉,
想把这套充电改装到用电池的剃须刀上,丢办公室用!

网友:
BAT+,  BAT- 接电池     USB口接5V供电

网友:
不要拆保护板,正好充电用。你充电板没有带电池保护的。

网友A:
最好调整一下充电电流,看你那小电池估计也就400mAH的,4056默认充电电流是1A的,设置电阻是1.2K。

一般各家的4056设置略有不同,比较粗笨的方法是1200/R=I,那么,你这电池需要换成3K的电阻。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计算一下1C充电差不多了,尽量不要超过这个值

网友:
搞就是了,大不了换电池就行

网友:
tp4056不接电池,输出电压在4.4v左右,有些牌子的会在4.22v,接上电池4.2v变蓝灯就可以放心用。

网友:
这个板子只管充电,不带过放保护。空载是5V,带上负载再看看,应该是4.2V左右变灯的。

网友:
这种小锂电好像带不动剃须刀电机,电流超出保护板设定值就断流了,我昨天刚试验的。

网友:
用于剃须刀,应该去掉保护板。这种电池带的保护板放电电流太小,带不动电机

网友(2021-04-25):
引用 网友A:
最好调整一下充电电流,看你那小电池估计也就400mAH的,4056默认充电电流是1A的,设置电阻是1.2K。

一般各 ...

熊猫先生,参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