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273不知道该如何保养

楼主(2020-08-21):
我之前买了个得伟273的充电电锤,已经使用了快一年了,不知道该如何保养

网友:
你自己能搞吗?建议找“专业人士”保养!

网友:
家用强度用不着保养,得伟的原厂润滑挺耐艹,别担心

网友:
买稠度的润滑脂加入就行了。

网友A:
原装的  工业级使用 3 年应该不用保养  ……

很多进口东西 都是修坏的  ……

网友:
楼上说的对头,放心吧,只要不是大强度的使用,基本上三五年没事地。

网友:
电动工具还要保养?换碳刷算是吧,不都是先用的不能用了再说,反正我目前工具,轴承齿轮啥的机械部分都没有坏过,切割机坏过两次转子,这地方也没有办法保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  工业级使用 3 年应该不用保养  ……

很多进口东西 都是修坏的  …… ...

我我最大就打六个的孔

网友:
家用这个强度不需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