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168打黑买的德生收音机R-9700DX,又亏了!

楼主(2020-08-21):
哎,上次 100买个坏7601没吸取教训,这次又花巨资打黑买了三台德生收音机
168包邮 两台9700dx 一台pl-600
情况是,9700一台天线头断了,使用正常,成色差
另外一台天线完整,却没后盖,貌似还电池漏液腐蚀到了电路板,插电池没反应,电源接通,开关又接触不良,试了试,也正常 ,成色更差
就指望着pl-600了,嘿装电池,通电源都能正常开机,收台倒是没问题,但是 但是声音开到最大 非要贴到喇叭才能听到一点声音,插耳机正常,这是为毛,
,对了,这个也是后背成色插,还差主旋扭

上图

两台伊拉克成色的收音机,螺丝都生锈扭不下来了,本想凑成一个完整的 奈何头一个螺丝锈平了 天线换不下来

简拆pl600

求解,外放声音很小,插耳机正常,这该怎么修?

网友:
外放很小就先从电位器处注入声音,看是后级还是前级的问题嘛,先分段,后面才好想办法修嘛

网友A:
螺丝锈平了我是用电钻把螺丝打掉的

网友B:
真是土豪,买这么多收音机用的过来吗

网友:
德生就是样子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锈平了我是用电钻把螺丝打掉的

那只是把头打掉了,还遗留的那部分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土豪,买这么多收音机用的过来吗

嗯 嗯 这个问题还没想到   买着玩玩 也花不了多少钱,比吃喝嫖赌省钱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嗯 这个问题还没想到   买着玩玩 也花不了多少钱,比吃喝嫖赌省钱多了 ...

那可以玩玩车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可以玩玩车机啊

车机 我这废品站挺多的 就是懒的鼓捣,基本都没尾插,还要查定义,接线,有的还要接解码器,太麻烦了。

网友D:
仔细查一查耳机插座是否从低放前引出的,如是,则低放故障可能性大;如耳机插座是从低放后引出的,则耳机插座内接触有问题,可以用WD-40处理一下,或许有用。
另,一台9700DX的螺丝锈平了,可以用手电钻加3mm钻头慢慢地钻掉螺丝头部即可开后盖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以后求助时请多些图片且质量高些,这样想帮助你的人可以更精确地提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查一查耳机插座是否从低放前引出的,如是,则低放故障可能性大;如耳机插座是从低放后引出的,则耳机插 ...

嗯 嗯 谢谢了,我试试看 那个pl600没在手头上 不然肯定拍的细致,这回不忙想着发个帖子,所以网上找的图

网友:
我都在用德生PL380,比你的好用多了

网友:
168再加点可以买全新的9700dx了

网友:
广告机,买来还占地。

网友:
这东西我老家有两台,不过天线以前被弄断了,就不知道仍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嗯 这个问题还没想到   买着玩玩 也花不了多少钱,比吃喝嫖赌省钱多了 ...

花钱收这几个旧货还不如直接买一个好的新品

网友:
这东西不就是收藏用吗?放着看,好坏又没影响,你就认为是好的就行了。

网友:
收音机有一台摆着怀旧怀旧一下就够了,现在的电台也没什么聆听价值了吧?

网友:
其实也不算亏,打包寄给德生厂老候修理,总价格不会超过100元,全都给你修好,还免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是把头打掉了,还遗留的那部分咋办?

用铬铁加热一下螺丝,就可以拆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