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两万块设备上换下来的,暴力维修T·W·T 15W-3IK15GN-C电机

楼主(2020-08-21):
两万块设备上换下来的

网友:
这有什么维修价值?外壳都暴力掉了

楼主:
没有螺丝拆不开,所以暴力拆掉了。

网友:
果然很暴力,电容启动单向异步电机~

网友:
外壳应该是点焊接上去的,电容分相异步电机,可能是经常重载烧绕阻。短路环罩极电机转子跟楼主类似,只不过定子更大更厚重一些,效率只有楼主电机一半,通常借助扇叶散热,负载大点更容易烧绕阻。

网友:
又是暴力惹的祸了

网友:
压根没有修

网友:
这叫“维修”?暴力没有错,维修就算了吧。

网友A:
好像就是一风扇电机。

网友:
工具不错 浓浓的复古风加后现代化的感觉。

网友:
应该能拆解开的,如果定子先铸铝就没法下绕组,绕好线的定子没法铸铝,拆解方法可能不对。

网友:
电动门的驱动电机?

网友:
我有一个差不多的,是日本产的,25W,是那种大机器上的风道里用的电机,功率太小,还是110V的,齿轮也是这种螺旋丝的,不好接皮带轮,否则就改电锯台用了。

网友:
万块设备上换下来的,暴力维修T·W·T 15W-3IK15

网友:
还以为是个步进电机,原来是普通电机而已,看绕组有没有烧,没烧的话自己做个外壳不难,换掉轴承应该能用。

网友:
好暴力,真残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就是一风扇电机。

减速电机,前面还有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