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固纬gps-3030d可调电源老标新坛首拆

楼主(2020-08-21):
80元本地收的。业务爱好,收了玩玩。估计十年不止了。

网友A:
有个同款
不准,直接拆了,添加高精度四位半电流表,和三位半电压表

网友B:
80元真的是无敌超低价了

网友C:
想想还是觉得龙威舒服些,不过这价格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元真的是无敌超低价了

我收了个龙威305D,成色不错,50元。固纬嘛,滥价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同款
不准,直接拆了,添加高精度四位半电流表,和三位半电压表 ...

怎么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想还是觉得龙威舒服些,不过这价格可以

龙威的做工好点啊

网友:
拆除原有的电路零件,买了个黑色亚克力替换原来的屏幕,把表头粘上去,然后固定好,接电(原有电路供电芯片不动)
再弄个充电头,5v输出给电流表,再把线接到电压电流表上就行了

网友(2021-03-23):
3030dd那个主控板为何只有一个大电容?

网友(2021-11-16):
引用 网友A:
有个同款
不准,直接拆了,添加高精度四位半电流表,和三位半电压表 ...

咋改的啊,求指教

网友(2023-02-13):
不错,小黄鱼上看了一个电压不稳的3030,包邮价125,犹豫中,本想整一个二手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