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优惠购 10块钱的MiKO MK-S12 时控开关 到手即拆,看看什么货色?

楼主(2020-08-21):
这品牌留意很久了,原价一般在18~20。一年前特价14.8买了一个,感觉很好用,今年特价10块8,算上自己返利10块钱不到就到手。

包装

打开

内容物

主机

底部防伪标。这品牌的东西确实见过山寨货

背面标签

螺丝两个,采用y螺丝

积分商城换的22合1拆机工具拆开

顶部有缝隙,有个黑槽,不用想,肯定卡扣

镊子轻亚弹开

打开

触片

电线在触片上全部采用超声波冷压(可能?欢迎指正)

触片全部厚度0.5

拿出来主板,掉出来一个粉色海绵条,顶住屏幕的

安全门,两边塑料柱没有热容固定

安全门内部结构

主板正面

拿掉屏幕,一颗牛屎

外部元件不少啊

看看背面

时钟电池采用镍氢可充电池,大大延长了产品生命周期。

高压使用rc降压电路,电容是310v的安规电容,这要好评,有些差的是275v的安规或者cbb电容,久了之后老化,耐压值降低,就爆浆了

直流滤波是50v电解

继电器,10a,后续会换成松乐的

全家福

最后插昨天换的楼道电箱,调了一天4个1分钟重启定时。电源试验阶段防止门禁死机没能及时发现处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88766&mobile=2

最后,麻烦淘宝客不要在下面打返利链接,污染技术区

网友:
做工和以前买过的舒服家一样的电路板了,应该是同一个模具做出来的

网友:
看星期小时分钟等按键方式,不用拆也能估计出类似科德。几年前30多元百年牌二合一插座质量更好些,有时控模式和倒计时两种模式,操作比科德麻烦点。

网友:
土豪啊。。。。这个10大洋有点冤啊。。。。。

网友A:
28元一个买了3个科德用了3年坏了2个。一个换安规电容修好。一个换安规换继电器也没用。扔那没插电几年了一直都有电。时间一直正常走。电池太耐用了。

网友:
已经到货了,退呢还是

网友:
没地儿用,没撸

网友:
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安规比cbb耐操的话,普通风扇的2.5uF,改用安规是否会好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元一个买了3个科德用了3年坏了2个。一个换安规电容修好。一个换安规换继电器也没用。扔那没插电几年了一 ...

我有个品益AL-06 功能跟楼主这个差不多。内置电池。但是很奇怪,空载的时候,用功率计会有2W左右的功耗,难道是在给电池充电???自从换了智能电表,总感觉这些3--5W的小功率的东西,在偷电,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