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几个蓝牙mesh模块,改造家里的控制系统

楼主(2020-08-21):
前阵子在淘宝溜达,发现一个小模块随手买了几个,发现真的很好用,就做了全面测试。

核心就是这个带芯片的小模块3.3v供电两个信号输出,只用了一个,整个电路功耗很低,做了稳定性测试、压力测试信号测试等等很完美。所以很多想法就飞出来了。

决定改造家里的控制模块,把原有的315射频和Wi-Fi模块全部换成这个蓝牙mesh模块。

从测试,有想法,到规划和采购历时一个星期,今天开始组装改造。

最早的想法是开槽86面板,全都放到开关或插座盒里,但是这样移动不方便,定义设备也很麻烦,灯光开关盒还要准备零线。

所以最终就决定改装成插排,没什么限制,难度在于把三个模块塞到空间不大的插排里面,而且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

找了几个看起来空间很大的插排最终选定一种,刚好放开三个模块,插排有4组接口其中一个常开接其他不受控的设备灵活使用。总共10个插排33路其中一个改成6路,其他的三路,其中三个三路改成2500w其他1500w。

灯光控制全换,在原有单火开关的基础上改造,不用接零线。这其中在使用继电器还是可控硅上纠结了一会,用可控硅成本比继电器贵了一倍多而且电路略微复杂还要考虑散热问题,当然好处也很多,难取舍。

可控硅控制没有继电器动作时的噪声,速度快,控制功率大,最大可以过30A的电流,6600w的功率容量。不过最终还是决定就用继电器好了,空间太小了散热是个大问题。

总共53个模块其中几个做触发用,可以做成传感器和触发情景模式的物理开关。后续计划做几个传感器,雨水传感器,大风传感器和燃气泄漏传感器,触发不同的联动和提示。

至于温湿度传感器和亮度传感器已经用了米家的也很好用这些不用自己做。最后剩下1个模块备用。

随意贴买的有点多了,总共62个,剩下27个备用。随意贴是2.4g蓝牙协议的相互没有干扰,完全可以多个设备同时控制。比起315或433的射频不知道好了多少倍,大概可以从这篇随笔的字数上能够反应出一二。

这些随意贴原有供电是两颗串联的3v纽扣电池。也要改造,改成锂电池供电,电池是带有保护板的防止过度放电损坏电池,没电了直接充电就好了,为此也做了个简易的充电器,充满自停。

安装在灯光开关位置的随意贴供电就简单了,直接用模块的电力供电,电压略低了点因为距离很近只有几厘米而已也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是模块添加到网关和app的设置,主要是定义设备和设置各种联动,以及条件和逻辑控制。最麻烦的是与随意贴的对码,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哪个位置放几个每个键的功能都要事先定义好,不然弄错了就只好清码重新开始,包括从新连接网关和定义设备。所以要先规划再对码最后加入网关。这样出错的概率就会降低。

剩下的就是稳定性测试了,因为墨菲定律是怎么也逃不过的。说到这我突然觉得混沌效应简直就是量子力学不确定性的宏观表现啊。

迅速拉回主题,模块的反应速度很快没有延迟。但是遥控开关控制时,app的状态反馈会有几秒钟的滞后。全开和全关速度也相当快。没有掉线和误动的情况也没有失控的情况。总之目前来看还是完美的,剩下的交给时间来验证可靠性和稳定性了。

改装花了近5天的时间,还要花点时间重新设置,硬件没什么问题,设置上还要重新分配房间,重新设置定时控制、条件控制,和设备的控制逻辑。

休息几天再做几个传感器。计划有大风传感器、雨水传感器、烟雾传感器和燃气泄漏传感器,烟雾和燃气传感器在原有基础上改装,联入网关,这样可以随时收到推送消息,实现设备联动。

比如雨水传感器的作用可以关闭灌溉系统,24小时后再自动开启定时,到预定灌溉时间提醒24小时内下过雨次日执行,还可以联动关窗器关窗等等。总之能想到的功能都可以实现。

后续如果还有需要的传感器可以随时做。60多个设备还在陆续增加中,理论上待机功率不应该超过10瓦,这还包括了24小时工作的设备,比如光猫、交换机、路由器、燃气报警器,录像机和两个常开的监控摄像头。

改天测量一下关闭所有负载的实际待机功率和最低负载功率。

网友A:
有钱人啊,你的文字能不能分下行?看的很累

网友B:
MESH什么价位?购买链接分享下啊

网友C:
看完后我脖子都僵硬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SH什么价位?购买链接分享下啊

模块15,随意贴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人啊,你的文字能不能分下行?看的很累

手机打字没分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完后我脖子都僵硬了,呵呵

手机打字没分段一会编辑一下

网友D:
搞这么一大堆模块,这是要干大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这么一大堆模块,这是要干大工程啊

工程量不算小,忙了差不多5天

网友E:
我用小爱同学控制易微联来开关灯,有一些米家的电器,摄像头,用小米的路由器(当然刷了老毛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小爱同学控制易微联来开关灯,有一些米家的电器,摄像头,用小米的路由器(当然刷了老毛子) ...

用过涂鸦的Wi-Fi模块,用米家app只能控制开关不能联动也不能用状态做条件控制,易微联的可以吗?路由器刷机后稳定吗用的什么型号的路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涂鸦的Wi-Fi模块,用米家app只能控制开关不能联动也不能用状态做条件控制,易微联的可以吗?路由器刷 ...

易微联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红米2100呀刷了老毛子才开启160MHz

网友:
想法不错!技术高超!搞完了展示一下。

网友(2022-07-14):
搞完了展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