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能用就可以,27元富格角磨机拆解

楼主(2020-08-21):
好像是论坛优惠购的吧,29.9元,优惠后27元,你要是用自己的天猫积分什么的还可以优惠很多。
本身不抱太大希望,能用就可以,但是实物还是能接受的,铝合金头,铜芯。
震动不算很大,有火花!

侧面照,外接的线不怎么好,有点软

铝合金脑壳子

参数,这几天实在忙,偷闲拍图,就不找功率计来测试了,月底闲了再说。

就一个开关,没有别的元件

开关参数250V 8A

碳刷还是新的,没有磨损

装碳刷的孔,里面是铁的

铝合金脑壳里面都是铁的,不是塑料

铜丝,少不少?

有轴承

尾部也有轴承

铜丝,那一堆铜片片不算光滑,是不是可以自己打磨一下呢? 转起来有火花,要加什么元件可以去掉火花呢?

动平衡?是不是这么叫的?

插头居然是歪的,生产时候里面放歪了!

插头居然是歪的,生产时候里面放歪了!说第二遍

插头居然是歪的,生产时候里面放歪了!说第三遍,难不成要我自己换线?

还送了保护罩和手柄。

这个价格,对我来说玩玩也就可以了,有什么要注意事项,请回复告知,我还没玩过这个东西!

网友A:
如果是铜脚插座可以小心翼翼掰下修复,铜线电机应该也有办法修复。铁脚插座和铝线电机没啥修复价值,最多拆一些维修零件。

网友B:
按大神们的习惯,这个价连自行车也不想要了。

网友C:
插头是后面搞弯 的,注塑时候插头不放平是没法注塑的。。

网友D:
护目镜,耳塞,不要戴那种线手套,手滑角磨机容易脱手。

网友:
27元真的是白菜价来的,恭喜老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铜脚插座可以小心翼翼掰下修复,铜线电机应该也有办法修复。铁脚插座和铝线电机没啥修复价值,最多拆 ...

磁铁放到插头上一点都不吸, 线圈也是铜的,刮开看了两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大神们的习惯,这个价连自行车也不想要了。

 玩玩而已,没有技术支撑

网友:
消除火花方法:扔了买无刷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头是后面搞弯 的,注塑时候插头不放平是没法注塑的。。

外面橡胶都变形的,,应该是生产时候没挤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护目镜,耳塞,不要戴那种线手套,手滑角磨机容易脱手。

好的,谢谢,就差一副手套了

网友E:
现在国产电动工具真的是白菜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国产电动工具真的是白菜价了~

熬死一家是一家,独大就可以赚钱了

网友:
还不错,对的起这个价

网友:
定子应该是铝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价格,按大婶们的意思,还想什么自行车。。。。。哈哈。。。。。

网友:
好像 还没有发育好

网友:
角磨算是危险品,我还不愿意省钱,充电手钻到可以

网友:
这个价格不算差了。插头扳一下就好了。

网友:
头部还没完全拆解!这货不知道能用多久?fuge应该是个垃圾牌子货,差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