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个佳能打印机的墨盒头放大

楼主(2020-08-21):
佳能打印机墨水盒老是堵住,以前用的方法用热水浸泡已经不灵了。
其他的方法,用吸墨夹之类的也不灵。
唯一没试过的方法,那就是用热蒸汽蒸了。

网友:
放大后还是一片模糊不清

网友:
超声波清洗,消灭一切堵头

网友A:
我家里隔壁送了个蔬菜农药消毒清洗机,洗蔬菜其实没什么卵用所以就送给我了,然后家里有台爱普生打印机黑色断线两处一直处理不好,然后蔬菜清洗机有个超声波功能,一天无聊拆了喷头用超声波功能洗了下ok了

网友:
热发泡式的寿命短,估计是坏了吧

网友:
还是激光的安逸

网友:
买了好几次喷墨打印机,打印量不均匀,没有固定每周都打印一批的量,结果各种堵头短线,最后都变成一次性的,墨盒用完就卖给收破烂的,最多的一台买了两次墨盒。

后来买了彩色激光,兼容硒鼓才几十元一个,自己灌墨粉就几块钱,换一次硒鼓3000张起。机子大半年吃灰,开机就能打,依然完美,从没有什么幺蛾子的事发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隔壁送了个蔬菜农药消毒清洗机,洗蔬菜其实没什么卵用所以就送给我了,然后家里有台爱普生打印机黑色 ...

超声波清洗机多少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清洗机多少瓦的?

多少瓦不知道,应该不低吧!

网友(2024-04-11):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隔壁送了个蔬菜农药消毒清洗机,洗蔬菜其实没什么卵用所以就送给我了,然后家里有台爱普生打印机黑色 ...

蔬菜农药消毒清洗机 超声波怎么清洗墨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