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到一小巧电磁炉,拆开看看和正常电磁炉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0-08-21):
捡到一小巧电磁炉,拆开看看和正常电磁炉有什么不同。
一直想找个小的电磁炉,遇到个被人丢掉的,捡回来拆件,以后收到小电磁炉,用于维修。
被垃圾佬敲坏了。

标识三级能效 。

主控板还受损,真可惜 。

风扇 也是18V的 。

面板带触摸的。

4UF的电容

LM339芯片

电源模块 ,辅助电源部分还不错。

5V稳压

风扇稳压管和驱动三极管

背面

拆下来主控板 ,留着当配件。

完,谢谢欣赏

网友A:
垃圾佬真暴力,为了里面的铝线盘直接把壳子给砸烂了

网友:
又是一件可怜的暴力拆机事件了

网友:
哔下。您那这茶是喝不上了,炉子砸这样了,就剩料板了。哈哈哈重头戏都让人掰走了

网友:
小电磁茶炉一般用的还是铜线盘呢,所以被砸烂了。

网友:
垃圾佬名不虚传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佬真暴力,为了里面的铝线盘直接把壳子给砸烂了

直接一大锤干下去,连IGBT和整流桥的散热器也直接拽掉

网友:
垃圾佬只要线盘和散热片,电感。都是这样拆的

网友:
线盘给垃圾佬卖钱了。

网友:
可惜了,如果修好还是很值的。

网友:
电磁炉,板子就巴掌大小,只是壳子不同。。。。

网友:
半张主板,1GBT,整流桥,散热器都没了,只能拆零件了,这按钮板到省事,只有两个。

网友:
这是儿童版的给小孩子玩的

网友:
麻雀虽小的产品

网友:
这就是餐馆刷刷锅用的电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