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平板电脑typec接口充电电流变小怎么解决?

楼主(2020-08-21):
一台酷比魔方的平板电脑,typec接口,以前用5V 2A的电源适配器充电电流都有1.8A以上的,最近接口接触不良了,动一下充电接口,偶尔会出现1A以上的充电电流,打开后盖检查了一下接口,也没发现平板上typec母头引脚有什么虚焊或者脱焊的,所以怀疑是接触不良了,这个母头是12引脚的,引脚都很小,以我的技术,更换的话,焊坏了的几率比较大,所以没打算更换这个typec母头,想着网上有什么诱骗器之类的,利用USB的D+和D-两根线短接来达到大电流快充的目的,我想着能否直接在充电器上把这两个给短接了,是否就可以插上接口就以快充方式充电呢?

平板的充电接口后面有一个MT6328V的充电模块,现在插上充电器充电,电流最大就0.5A,平时基本上在0.3A左右,充一晚上电也充不满,0.5A电流是USB 2.0的标准,各位大侠,怎么在不改变平板的情况下,增大充电电流?
母头已经接触不良了,也就是说12针引脚上可能只有正负极接触良好,其它引脚都可能接触不良了,是不是就说明连诱骗器都无法使用了?

我只是想让它支持5V 2A的快充就可以了,这个好像默认的typec就支持的,在平板电脑上能找到vbus D+ D-这几个引出焊盘,我该怎么改才能最方便?

typec母头是12针引脚,我这根原装充电线输入端usb口是4针的,它是怎么做到5V2A充电的?我在平板的主板上,直接用可调电源出来的线接到vbus焊点和Gnd焊点,也只是5V 0.5A充电,这是为什么?
在百度上翻了好些资料,还是没搞懂,网上的那些转接头,在typec的5脚cc上连接一个10K上拉电阻到vbus,(也有的说用5.1K电阻下拉到GND引脚)我是不是可以在typec母座后面用一个10K电阻连接在cc脚和vbus脚上就可以了呢?

网友:
设备通过D+D-来判断你的电源类型,好决定充电电流。你的平板问题在于D+D-接触不好,识别不到充电器的类型,你外面怎么改都没用的。换座子是最简单的,要不你飞4条线到外面,外面接个座子。以前试过直接将设备的D+D-短路,充电只接正负,但是个别设备不认这样的做法。

网友A:
平板原来就是5V的,你诱骗9-12V输入会冒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原来就是5V的,你诱骗9-12V输入会冒烟的

我就想开启快充,用的还是5V的充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想开启快充,用的还是5V的充电器

支不支持快充由平板本身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不支持快充由平板本身决定

因为怀疑typec很多触点接触不良,所以也想过要改平板typec母座,可是不知道原理,翻了好久百度,还是糊里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