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12V蓄电池充电,电容咋算

楼主(2020-08-21):
如用此图给12V蓄电池充电,电容咋算,要求电流在1A左右。谢谢!

网友:
1UF电容约等于70MA吧

网友:
半波整流,每微法电容能提供33毫安电流,桥式整流能多一倍。另外,这种方式只能工作在小电流状态。

网友:
在我拆腻子、契丹国,220V下,50HZ,1UF标准电容,至于那什么“二--牌--爱--抚--塞”(I=U/Xc Xc=1/2πfC I=2πfCU)那公式咱都记不住,只记住个常数,3182或者3184,这个数的单位是欧,根据欧姆腚驴。I=U/R可知,一个单位的UF值,电流66-69MA(我小时候学的是66,现在算着是69了咋?)按70算,得出的数就左按66算,得出的数就右。要多少A,买多少个1UF电容就行
完事给它弄个塑料箱子连电瓶都封死。避免猫儿狗啊,小朋友啊,花花草草的触摸了再GO(GAMEOVER)了

网友:
最好用变压器,热地很危险的,一不注意就鸡鸡了

网友:
这么大电流用电容降压太少见了,用变压器不香么?

网友:
买个12V铅酸充电器吧,用220V阻容充电不安全,1A电流要很大的电容,算了一下要14μ

网友A:
大电流充电用电容限流??没见过!!!!

网友:
买个农用12V电动喷雾器的充电器吧,会发现比用电容的还便宜,还小。

网友:
14uf 一般1.5匹空调,可以有30-35uf,就不知道那个能不能用在上面.
楼主可以胆大做实验,一旦炸起来,风花雪月的....
不过楼上说的对,买个12v充电器就完事了,何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充电用电容限流??没见过!!!!

有,劣质充电站就用电刨子电容给电车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