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这个原件的参数?

楼主(2020-08-21):
YH-2502 ATX电源不能开机,有一元件(如图)看似烧坏,不知是否为电阻,不知阻值是多少?

网友:
4.7Ω的电阻,功率大约是1W,也可能是2W。

网友:
4色环电阻的第一环以及第二环分别表示电阻器阻值的第一位和第二位有效值,第3环表示倍率,也就是第二位有效值后面零的个数,金0.1银0.01。第四环表示阻值的误差。环的颜色对应的数据: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第4环的误差:金:+ -5,银+ -10,棕+ -1,红+ -2,绿+ -0.5,兰+ -0.25,紫+ -0.1,白+50 -20.
黄蓝金金,第一环黄色表示4,第二环蓝色表示6,第三环金色表示0.1倍率,第四环金色表示误差5%,那么合起来看就是4.6欧姆,误差0.23欧姆。

网友A:
黄蓝金金:4.6欧,5%;
黄紫金金:4.7欧,5%;
反正就这两个的其中一个。
电流取样电阻,一般在开关管有E与地之间。

网友:
这个烧了的话开关管可能挂了,检查一下吧

楼主:
感谢xz_zsz 、神蓝 、 tzl7278三位老师回复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蓝金金:4.6欧,5%;
黄紫金金:4.7欧,5%;
反正就这两个的其中一个。

没听说过有4.6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