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老古董爱立信T39mc手机

楼主(2020-08-21):
突然想弄一个T39.某鱼拍了一个,到货却发现有问题:键盘灯不亮,震动器不震动。通话OK。联系卖家,卖家说验机视频里面灯是亮的呀!懒得费口舌,拆了看看吧~

拔了那个硕大的天线,里面的狗骨头贴纸不见,毫无疑问是拆过机的~

底座的充电端,一个铜片氧化了,几乎看不出来,刮了一下露出铜色~

屏幕和按键背光是EL背光,湖蓝色,相当漂亮!可惜背光衰减厉害,键盘灯也不亮了。

好吧,大卸八块,不小心把左侧的音量滑钮卡扣弄断了一根……露出主板来:

拆下七颗六角螺丝,卸下显示&背光组件:

分离主板和后盖~右上角是震动马达的电极板。

这个地方是震动马达和主板的电气连接处,硬连接!只能靠拧紧螺丝来保证接触。

键盘灯不亮,就是左下角那个螺丝孔,也是接触不良,把垫圈反过来再拧螺丝,这样就把背光片的电极和主板压实了,如此就好了~

再进测试菜单,测试一下,OK全好~
装盖复原。

网友A:
除了垃圾桶外,没一点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垃圾桶外,没一点作用了

情怀,情怀......

网友:
这机器用过三年,那个铃声太有穿透力了,滴滴,,,滴滴

网友:
我用的第一部手机也是爱立信,造型跟这个差不多,好像型号不同

网友:
当年阿拉发特被以色列围困在官邸里时,就用 爱立信 T39 手机与外界联系,桌子上放着冲锋枪,随时准备与冲进来的以军拼命了。

网友B:
大概07年的时候在深圳通天地淘T39已经不纠结是否原装机了,因为已经没有了。几十块钱淘了一个很好用,现在天线塑料壳自然裂开了,可惜

网友:
经典的手机

网友:
成色不错。我有两台。

网友C:
第一台手机是2001年大四为了方便找工作买的,也是爱立信,你这个手机卡放进去还能用么?还有里面的时间什么的还可以正常设置么

网友:
经典爱立信。曾经买不起的手机------

网友:
满满的回忆啊

网友:
T28也经典,大约17年前买过。

网友:
曾经的索爱粉路过,K530c是第一部索爱手机,一直用到大学毕业,期间收了一些二手的索爱手机玩玩,像W550、W508、K850、X1,后来流行安卓了买了一台MT15i,再后来被索尼收回就没用过了(主要是太贵了),那个时候的手机真的是百花齐放啊,各种设计都有,很有新意和创意,现在的手机千篇一律大直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台手机是2001年大四为了方便找工作买的,也是爱立信,你这个手机卡放进去还能用么?还有里面的时间什么 ...

功能全好,移动4G卡插上去可接打电话,联通没试,据说有的地方联通关闭2G了就不能用

网友:
说回忆的是事实,但是现在如果还在用的话真心不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07年的时候在深圳通天地淘T39已经不纠结是否原装机了,因为已经没有了。几十块钱淘了一个很好用,现在 ...

哈哈,这地方我当时也去过,更多的是去电子世界

网友:
好东西,这手艺,赞一个。

网友:
既拆之,则洗之。

网友(2021-02-09):
可以用来砸狗,估计还有点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