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入手了一款rd6012可调表头

楼主(2020-08-21):
之前在闲鱼买的30v 10a可调电源板子 开关管炸了两次了。这次又炸了 看到睿登出了个公测版打折 买了

楼主:
由于买的是wifi版 附带了一个wifi模块 需要自己装进去

楼主:
前级电源用的是54v通信电源 这个表头自带充电端子 用小电瓶试一下。这里说一下他的wifi功能 他必须在开机之前手机连接上2.4g wifi 然后打开app 再开表头。如果是表头正在使用中 想开app看下情况 是不行的 必须手机连接wifi 然后打开app 重启表头才可以。个人感觉不够智能

网友:
谢谢分享。。。。好高级的玩具。。。。。。

网友:
在用RD6006.感觉还没有抄版的黑武士好用

网友A:
可惜的是配合二次开关电源,会变成三次电源输出,应该配合峰值输出电压50伏的环牛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桥模块和电容滤波电路一次电源,或者蓄电池一次电源。

网友:
改过来,改过去,问题很多,搞到最后大洋花了很多,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我在积分商城里看上一款“安泰信ATTEN APS3005Si高精度数显维修可调电源”要价:26000 M币:我上淘宝找到全新的要价:370大洋包邮到家:

网友:
多少钱入的6012?

楼主:
睿登家卖的壳子一百多太贵 淘宝买了几块亚克力回来粘个盒子。有哪位大神推荐一下前级电源 最好是65v 13a左右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的是配合二次开关电源,会变成三次电源输出,应该配合峰值输出电压50伏的环牛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桥模块 ...

他这个满载700w+ 能满足他的环牛太重太贵了 而且我害怕市电不稳环牛输出忽高忽低烧了表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睿登家卖的壳子一百多太贵 淘宝买了几块亚克力回来粘个盒子。有哪位大神推荐一下前级电源 最好是65v 13a左 ...

有购买连接吗?这么便宜?你买多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购买连接吗?这么便宜?你买多厚的?

他家叫凡锐标识 我还没收到货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买的2mm

网友:
现在不是成品的东西不撸了…

楼主:
今天亚克力板子到了 装起来看看效果 卖家居然忘记送我胶水了 用101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