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收录机,遇到一个20脚拨动开关44D04(4P4T),想问问这个开关的引脚逻辑

楼主(2020-08-21):
父母家的收录机开关接触不良,时儿好用,时儿故障。
拆开一看,是20脚的44D04拨动开关,4个档位,分别是(1)关机兼磁带(2)播放U盘(3)FM(4)AM。

老人听听广播,目的想修复FM的开关即可,其他功能可以放弃,所以可以不用换20脚的44D04开关。
本想用一个新的2脚船型开关,并联到原开关上,在外壳上开个孔,这样可以单独保留一个FM的开关,又不用拆旧开关。

但这个20脚开关的逻辑搞不明白,不知道2脚开关应该并连到那几个引脚上。或者2脚开关不够用,需要4脚船型开关?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同一排,每3个脚为一组,中间脚为公共脚,两边脚为被选中的脚

网友:
开关触点氧化,拆开清理就行,如只想用FM可以用导线短接相对应的脚。

网友B:
20脚的44D04拨动开关:淘宝上有很多,关键看质量如何!

网友C:
ABCD那里标得很清楚。

楼主:
不好意思,没理解字面意思,如果我想把4项开关中第3个(C的开关)单独接出来,采用那种方法呢?

(也可能我的答案都不对,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脚的44D04拨动开关:淘宝上有很多,关键看质量如何!

看到这个开关了,但不喜欢这个收录机的逻辑,FM在第3档,每次拨的时候还要注意别拨错,而且这种开关坏了换起来也比较麻烦。

所以想单独接出来一个独立的FM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排,每3个脚为一组,中间脚为公共脚,两边脚为被选中的脚

实在是愚笨,没理解,能按我猜测的方案,帮判断一下应该选哪儿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CD那里标得很清楚。

实在是愚笨,没看懂,能按我猜测的方案,帮判断一下应该选哪儿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