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加4颗SDZNBIAMA-64G颗粒求助

楼主(2020-08-21):
试了很多bis3得版本都是在最后一步reset drive失败。然后报错not ISP mode(7b),顺便问下开多少合适

网友A:
你也是奇怪,图上明明是2256+海力士的颗粒,你想表达什么?
reset drive一般出现在tsop颗粒上,flash频率调高了,降到100MHZ就行

网友B:
你这闪迪ID为啥是AD开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是奇怪,图上明明是2256+海力士的颗粒,你想表达什么?
reset drive一般出现在tsop颗粒上,flash频率调 ...

不知怎么发错了,从新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闪迪ID为啥是AD开头的?

从新发了,发错了

网友:
偶的英语不行有中文版吗

网友C:
一直短接状态,当然是7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短接状态,当然是7b了

短接后,断开也是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