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ichy VC6013电容表坏了,不准还乱跳数。有思路修么?

楼主(2020-08-21):
不测元件时,有底数,调不到0,测个好0.1u,不准,还乱跳数。有思路修么?没玩过。正常下是不是在俩插孔有一定频率输出?我用9806频档测过插孔,0,晶振两端有400多Hz。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到哪里没信号了

网友:
清理拨盘,如果还不行,调电位器校准

楼主:
插孔附近二,三极都粗测过,没发现。

网友:
烧掉了!测量电容之前,必须对“电容放电处理”

楼主:
补图,有一次测正常,触4069某脚,断电良久,再测,又不行了。估计要换4069

网友(2020-09-25):
酒精清洁拔盘,V片。
胜利表的老毛病

楼主:
换4069,还是一样,换晶体,C12(用27PF),图纸上c13是47p,C12是25p。再试机,有时正常,此时测4069④脚有32768Hz,不正常的话是14KHz多,测电容值减半左右,此时手模一下④,马上回32768Hz,正常用,再摸晶体脚,又回到14K多。
可能故障就在这附近了。

楼主:
下一步准备按图纸换C12,C13为25p,47p,或其他值。30p

网友(2021-10-29):
楼主修好没有,我的也是数字乱跳

网友A:
我多年前淘了一个,换7106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多年前淘了一个,换7106就好了。

楼上正解,换7106就行。

网友(2023-02-16):
7106不是只负责数字显示吗?怎么会影响数字乱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