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关于壁挂风扇电机低频噪音

楼主(2020-08-21):
居住的房子隔墙是轻质砖,最近买了把壁扇挂在墙上。白天安装完感觉还挺好。到了晚上,隔壁房里传来空调室外机的震动声,起初以为是别人的空调的声音。
当天下过雨开空调的不多,仔细听发现是房里隔墙发出的。到安装壁扇的房间关了风扇,果然没有噪音了。

风扇挂墙的钩子是最后2张图的结构,我试着用自行车内胎剪成胶垫安放在铁皮之间没有效果。估计最主要的传震部件最后一图铁片,外加墙上的钉子。
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了。如果退,运费可以抵一半的价格那还有什么好退的。退货是不可能退的了,包装都丢了。
哪位碰到过这样的事?或者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扇叶的问题排除,我拆掉扇叶挂上噪音依旧,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个人猜测:是墙上的铁片与风扇挂钩都是薄铁片之间有间隙,加上铁片结构容易震动导致的。要么就在两者之间硬塞进东西去(铁片也好,硬塑料也好),同时也可以试着自己加工相同形状、但厚度增加的铁片来代替。

网友:
你关了就没有噪声了。
解决问题需要解决问题的源头,比如解决提出问的人,,,

网友:
在风扇整个底座上铺设厚一些的减震材料。

网友A:
按4楼处理我怀疑是下半部振动引致,另外仃止摇头时听噪音有区别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4楼处理我怀疑是下半部振动引致,另外仃止摇头时听噪音有区别否.

我取下扇叶仍然有震感,停止摇头也是如此。这个壁扇的摇头用电机控制的,有个电源开关单独控制电机的转动。我观察了下我家里的几台落地风扇,从电机外壳往下都有震动感,过控制区域外壳再到金属插杆,震动逐步减弱,到底盘震感已经很小了。震动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电机,至于共振是与墙的作用然后放大。

风扇档位及摇头开关

风扇档位及摇头开关

网友:
换无刷直流电机,包你无烦恼

网友:
我遇到过,开箱试机,5分钟后,就塞进包装,申请退款,菜鸟裹裹下单,淘宝下单重买,一气呵成。

网友B:
挂片连接处涂上玻璃胶,再轻轻挂上去,等胶干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片连接处涂上玻璃胶,再轻轻挂上去,等胶干了试试

好办法 我试试

网友(2020-09-22):
扩大两吊点的间距撒:即将吊片拆下,从两吊点之间切开后,两片交换位置安装。

网友:
就是电机的震动经过墙体的扩音造成的现象。
可以用橡皮板(如学校实验室里铺桌面的那种)固定在墙上,再把电扇挂在橡皮上,只有电扇自身的震动声而不被墙壁扩大就可以了。
如果刚好找得到10多厘米直径的车子外胎,那么把它固定墙上,电扇再挂在胎上更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