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sony55寸电视电源

楼主(2020-08-21):
拆拆拆   背光电源板     音箱喇叭      总览   电源板特写               开机可以正常使用了功率实测

楼主:
坏了一个温控电阻,一个K3934    为啥 温控的电阻 10欧与6.8欧差价那么大呢

网友A:
电脑维修保护插座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维修保护插座好评

新手上路,特地买的成品保护插座

网友:
这个好,安全  专业

网友B:
CCFL背光的老货了,功耗有点大,和同尺寸的等离子差不多,我家夏普55寸也就135W左右

网友:
电脑维修保护插座,这个好,安全  专业!

网友:
我家索尼40寸的  也就30瓦的功耗

网友:
都看到那个插座,确实好,很实用。
楼主是无心插柳呀!

网友C:
这个是真品索尼吗?做工好像不对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真品索尼吗?做工好像不对头了

相比现在的新产品做工要好的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真品索尼吗?做工好像不对头了

有哪里不对的呢。
相对其它品牌或当下的已经够良心。
目测这电视,猜测有近10年了 ,电源板才出问题。
国货品牌也许早扔给收废旧的了

网友C:
早期就算是液晶,耗电还是很恐怖了,和等离子一样不建议使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手上路,特地买的成品保护插座

看了下要100多,不便宜啊,打算仿着自己做一个,就搞这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FL背光的老货了,功耗有点大,和同尺寸的等离子差不多,我家夏普55寸也就135W左右 ...

老的质量好,重量又重,就是效果不怎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真品索尼吗?做工好像不对头了

这个做工很好 质量ok  不过也是修过好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就算是液晶,耗电还是很恐怖了,和等离子一样不建议使用了

新的便宜,做工差  效果也差。但是高端点的也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要100多,不便宜啊,打算仿着自己做一个,就搞这种就可以了:

可以自己做一个,我是比较追求完美。所以直接买成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FL背光的老货了,功耗有点大,和同尺寸的等离子差不多,我家夏普55寸也就135W左右 ...

我家09年买的松下42寸等离子,标称功耗400W!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要100多,不便宜啊,打算仿着自己做一个,就搞这种就可以了:

我也自己土做了一个,加了隔离变压器和自耦变压器,修开关电源妥妥的…